DVP40EH00T3带2个光电开关、4个磁性开关需要外接24V电源吗?

楼主(2015-10-08):
新人报道:台达的DVP40EH00T3输入侧接2个光电开关(PNP输出型)需要外接电源吗?需要的话,外接电源怎么接?不需要的话,直接用PLC内部电源怎么接?在网上查了半天,怎么说的都有,晕了。

谢谢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外接开关电源,NPN光电一般3根线,一正一负一信号,信号进X点就好。PLC是有24V电,但不建议用。PLC上有+24V和24G分别是24V的正负极。还是用外部电源吧。

网友B:
PLC内部电源的容量可以带起来的!

网友C:
三个接近开关完全可以用PLC的24VDC

PLC本身提供的24VDC,就是为了方便PLC接接近开关。

在网上找了说明书,你根据你PLC的输入类型,看图接就可以了。

具体看你接近开关的型号,对着图接就没问题

——————

还有问题,继续在本帖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接近开关完全可以用PLC的24VDCPLC本身提供...

 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一样吗?我选用的是光电开关 PNP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三个接近开关完全可以用PLC...

————————————————

一样的,具体看看光电开关的接线示意图、还有上面PLC的接线示意图。

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的示意图中,都有个负载,接入到PLC上,实际是PLC内部

的光电隔离器的初级作为负载了,你只要搞清楚电流回路,接线就容易了。

网上看到了视频,你可以参考一哈。

接近开关与PLC的连接方式:http://weike.enetedu.com/play.asp?vodid=185587&e=4

网友C:
各类开关接线示意图,具体你看看你的开关上有木有图

网友D:
都不是大功率的。。。所以用PLC自带的!当然如果有钱或者想保护PLC就用外接电源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类开关接线示意图,具体你看看你的开关上有木有图

谢谢指教!非常受用

网友E:
建议外加电源,因为光电现场情况复杂,要是使用PLC的电源万一引起短路之类故障烧了PLC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F:
PLC公共端接外部电源负极,电眼电源线接外部电源正负极,输出线接PLC输出侧

网友G(2017-04-23):
回复挣积分,挣够了再来下载看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