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变频器的漏电流

楼主(2015-10-08):
由于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布线和电动机绕组中存在分布电容,而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采用PWM调制方式,因此会有漏电流流过它们,其值正比于分布电容量和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因此,要降低变频器的漏电流,一是尽可能缩短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接线长度,二是尽量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为了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可在变频器的进线侧安装漏电断路器。

当选用变频器专用的漏电断路器时,其额定灵敏度电流:

I△n≥10×(Ig1+Ign+Ig2+Igm)

当选用一般的漏电断路器时,其额定灵敏度电流:

I△n≥10×{Ig1+Ign+3×(Ig2+Igm))

式中 Ig1——工频电源运行时变频器输入回路的漏电流;

Ig2——工频电源运行时变频器输出回路的漏电流;

Ign——变频器输入侧噪声滤波器的漏电流;

Igm一一工频电源运行时电动机的漏电流。

如果上式中的漏电流基本数据不好确定,可按经验选择:变频器专用漏电断路器的额定灵敏度电流按每台变频器20mA估算,一般漏电断路器的额定灵敏度电流按每台变频器50mA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