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后显示屏出现“我被打劫请报警” 真有这功能?

楼主(2015-10-08):
刚才在等信号的时候,发现了前面这辆出租车的LED屏显示“我被打劫,请报警”。不知是否真有这个功能,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选择了第一时间报警,警察说会调监控查看,愿一切平安!

 青岛的出租车是否真的打开了这个功能?如果有的话那真是太棒了。不过开放这个功能之前是不是可以广而告之一下,以免产生“狼来了”之类的误会。

网友A:
LED后面的字不知道是不是司机调控的

网友B:
我分析应该可以实现,只要在出租车的仪表台哪里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做一个开关,强制性出现。

网友D:
司机可以调控,我同事就是因为司机误操作被请到了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