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制动单元损坏

楼主(2015-10-08):
用一个安川G7B系列的变频器,挂了一个4220B和一个4035B制动单元,其中4220B为主单元,4035B为从单元。

但因为疏忽,4220B上的用于主从设置的短接冒不知所踪。结果两个制动单元都损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我的分析,应该是两制动单元不工作,变频器报过压故障的!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机械坐标系当前的位置=伺服接通电源时的编码器位置+设定参数zero point offset(OLXX48),即当前位置在原点0的状态下设定OLXX48为-100则机械坐标系原点偏移-100个指令单位,当前位置为100。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前面由于网页问题,连续发了三次相同的错误答案,请无视。

    可能是两台制动单元的介入时间不同,导致一台制动单元出问题,然后接着另一台制动单元出问题,烦请确认主从设置或S3的拨挡是否一致。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2016-01-15):
我有安川4220B和4045B(兼容4030B)的制动单元电路板,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