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40EH00T3接继电器 电磁阀

楼主(2015-10-08):
新人报道:台达的DVP40EH00T3(晶体管输出型)要接4个电磁阀 是接在一个4级的中间继电器上?还是用4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一个电磁阀?

网友A:
根据工艺需要,4个电磁阀是要求同时动作,还是分开动作!

网友B:
接中间继电器上,触点会有火花!。。。。。。。。。。。直流线圈注意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同时动作可以一个中间继电器,弄电流值大点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时动作可以一个中间继电器,弄电流值大点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艺需要,4个电磁阀是要求同时动作,还是分开动作!

是分开动作,有先后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动作可以一个中间继电器,弄电流值大点的中间继电器

需要并二极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中间继电器上,触点会有火花!。。。。。。。。。。。直...

中继继电器为什么还有并一个二极管,我在用的不是直流电源上看到过用并二极管,如果用直流电源还用并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中间继...

 请问如果是是分开动作,有先后顺序的。是4个电磁阀 是接在一个4级的中间继电器上?还是用4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一个电磁阀?

网友E:
中间继电器跟交流接触器一样,都只有一副线圈!所以双线圈电磁阀要用到2个中间继电器,而单线圈电磁阀只需要1个中间继电器。此外,需要机械工程师或客户对“动作要求”描述清楚!然后才开始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fyc871356965...

如果是控制顺序还需要先后,那就只能采用分开控制的方式!用4个继电器,分别控制一个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