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通电就“过电流”跳闸

楼主(2015-10-08):
 原因

①检查主电路变频器在发生故障进行保护时,将立即封锁六个逆变管,因此如果空气断路器和快速熔断器都无反应的话,说明逆变管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②检查检测和控制电路 如经过检查,逆变管全部正常,则应检查检测电路和控制电路。

首先将检测电路和主控板之间的插件脱开,重新接通电源,如不再发生“过电流”,则说明问题在检测部分;如果仍然因“过电流”而跳闸,则说明主控板工作不正常。

网友A:
检测控制电路坏的可能性是有的!电流互感器坏的几率也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控制电路坏的可能性是有的!电流互感器坏的几率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