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流量计发出的脉冲信号怎么样采集到1769PLC中?然后怎么样换算?请说的详细些

楼主(2015-10-09):
 求助高手,现在有一个叶轮式流量计(JK-TT 40-100型号),发出脉冲信号用于统计流量。

现在罗克韦尔1769PLC有IF16C和IR6模块,我想采集流量计的数据怎么办?用什么模块?用什么指令?罗克韦尔高速计数用不用设置硬件组态?

求帮助,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腰轮、双转子等流量计虽然能够输出频率信号,但其工作板并不稳定,偶厂曾经使用过一批,效果不理想。

这样的输出模式对于以后的故障维修和排查带来不便,虽然现在有的万用表能够检测频率信号,但检测信号的可信度和精度对于仪表维修人员来说心里没底,远没有传统的电流输出使用、维修踏实。

再者频率信号易受干扰,这个特别是在复杂的生产现场的的用电设备间,干扰又是随机的,有时候出现问题等人员赶到现场却有好了,这样的故障很难排查,除了使用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地好像也没有别的法子来消除这样的干扰,对于今后的维护维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这个控制器是否能够检测频率信号偶不知道,不过看到一些PLC、DCS、SIS系统大都不热推频率模块,只有电流模块比较多,这样具体的原因不清楚,我们使用中最好也是随大流。

至于现场流量计的频率输出只要换个输出板就可以了,如果采购过程中没有说明,有可能信号是频率的,但只要向厂家要个电流板即可实现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