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和多台A2的通讯

楼主(2015-10-09):
        我想用一台EH3控制多台A2驱动,用485来读取

A2的状态,哪位老师能给予指导,最好能给个范例。

       1.   多台驱动的站号如何确定。

        2.  如何读取各驱动的内容。

                                                             万分感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455来读取呢,如果都是台达的产品建议用canopen,通讯协议,这是台达专门的运动通讯协议!

网友B:
直接用标准指令,MODRW,MODWR,MODRD都可以直接读写的,通讯格式设定一致,然后A2是双字的存贮。例子参考PLC技术手册就可以的

通讯站号:伺服P3组参数,寄存地址直接就是手册上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标准指令,MODRW,MODWR,MODRD都可...

对头,手册都明白的写着

楼主:
我用的是a2-l系列的,不支持canopen。谢谢老师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