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编程器

楼主(2015-10-09):
各位同行们,接触过雷达物位计和超声波物位计的技术工程师,国产的物位计编程器都很像,说实话基本上都一样,比较差异,是不是同产自一家,有知道的吗,学习学习,研究研究,中国的厂家应该有突破,这样抄来抄去的,没有创新啊!中国的仪表发展岂不堪忧。

网友A:
雷达液位计的编程器是通用的么?

偶厂使用了很多雷达牌子的,没有一个是通用的接口。

他们都是自己的软件系统,不同的设置,不同的制式,甚至有意把操作面板的顺序都搞乱,目的就是证明自己与其他的厂家不一样,省的别人说剽窃技术。

一般的雷达都带有操作面板的,在高级一点的维修就是使用厂家提供的系统软件使用笔记本电脑来连接,其内部的操作内容和面板的差不多,也就是多了一些高级选项而已,不过这样的软件系统偶看不到厂家一样的共性,一个牌子一个样。

网友B:
壳体是通用的,就哪一款,电路板外形与尺寸也基本一致,电路、接口和软件就一家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