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上电源指示灯

楼主(2015-10-09):
请教大家,电气柜上电源指示灯是装在空开上口还是下口

网友A:
电气柜上电源指示灯一般装在空开出线侧。

楼主: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电气柜上电源指示灯一般装在空开出线侧。

网友B:
关键看你的电源指示灯指示的含义

如果指示的是电源侧的须接在空开上口;

若指示的是你的开关闭合情况,就安装在空开的下口。

注意安装保险,以方便更换指示灯。

网友C:
赞同3楼回答,得看用途

网友D:
做柜电源指示,应该安装在主开关下端,合开关,指示灯亮。做分回路电源指示,应该安装在分回路开关下端,哪个开关合上,对应的指示灯点亮。

楼主:
谢谢了,多谢前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