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M 系列高速计数能否减计数

楼主(2015-10-09):
现在用高速计数器记一路脉冲输出能否让电机正转时加计数反转减计数

网友A:
楼主说的PLC是信捷的吗,如果是信捷的PLC,完全可以,正转输出正向脉冲,加,反转输出反向脉冲,减!

网友B:
计数器有很多种形式,看看形式是否对。

网友C:
分品牌,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信捷XDM-32型号plc,用脉冲计数是想通过记脉充数来控制步进电机前后移动的距离,来让其有开机自动回原位的功能。但是我只用一路脉冲输出,我看到说明书上有        CNT  HSC0 K99999 这样的指令,但是使用后发现只能加计数,如果电机反转却还是加计数不能减计数,那现在应该怎么弄,可以实现减计数

网友D:
可以的吧。资料上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