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万用表熟悉的高手吗?

楼主(2015-10-09):
家里有两三块从厂里垃圾堆里捡来的万用表,刚开始捡来擦拭测试了一下大部分档位都能用,不说别的测个交流电、电阻信号都能凑活着,所以就放在家里,作为一般家庭使用,这一放就是两三年没有动过,十一时到孩子姥娘家掰棒子,农用车坏了维修过程中说道这个万用表,小舅子听说偶家里闲置了几块,要要一块自己用,今天下夜班,从市场上买了新的电池,想找一块好的给小舅子送去。

那只三块看着不错的万用表没有一个完美的。

有一个能测量电压档,二极管档不理想,短路虽然叫,但还是有数字变化,糟糕的是电阻档没有一个能用的。

有一个电阻档和二极管档好的,电压档却不行,一测交流电源就超程,插座已测试就是显示在700档也是超程显示1.

还有一块直接就是没有显示。

拆开各个万用表也看不出毛病来,里面的保险管也没坏。

两三年了万用表里面的9V电池没拿出来,都完蛋鼓包了。

这三块万用表也不知道什么故障也不知道怎么维修,里面电路板到有几个可调旋纽也不知道是对应调整什么的,上网搜也没找到图纸,而且三块表三个牌子,电路板也不一样。

这给小舅子的万用表看来要泡汤了。

大家给分析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放上两三年就坏了呢。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叙述,有可能是接点,生锈,虚接

网友B:
数字的,还是指针式?价格在100元以下没维修价值,问题有cpu,a/d转换,液晶屏,表头,电路板腐蚀,转换开关,电池卡片。。。。。。

网友C:
还是去买块万用表吧 家庭用的几十块钱就够了   没有修的价值  我都扔掉4块表了

网友D:
建议买一个,几十块钱胜利牌万用表,国产的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一个,几十块钱胜利牌万用表,国产的好用。

 或许楼主并不在意这个,而是想从技术层面,更多地去了解它的技术价值。

网友F:
请上高清无码大图。外观,PCB正、反。每块表详细对应说下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