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10-09):
    除了流量仪表,常州成丰仪表也是一家液位计生产厂家,尤其磁翻板液位计是我公司的主流产品。在很多工业以及实验当中都会看到液位计的身影,有了这些测量仪器的存在能够更精确的测量一些其他设备达不到的测量结果。在很多时候磁翻板液位计就被大家广泛运用,这种液位计看似简单,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否则会直接影响到测量的最终结果。

    当我们在安装类似这些液位计的时候为了测量的结果更精确,通常都会将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在离测量介质的出口处比较近,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一些特殊物料在被进入测量范围内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流体局部的因为急速造成的变化,如果安装磁翻板液位计时避免物料介质的出口处就能有效的保证测量的最终精确度。

    在安装完成以后,那么我们就应该先进行调试,如果调试正常了才能放入工作当中。首先打开磁翻板液位计的上引管阀门,开启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打开下引管阀门,这样的顺序不能打乱,不然当介质进入主导管的时候会造成不稳定的状态,这样一来还是会影响准确度,所以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磁翻板液位计在运行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杂质,所以一定别忘了打开排污阀,如果忘记了这一重要步骤很可能会导致磁翻板液位计内部的部件损害,所以成丰仪表提醒广大用户引起这个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这个投用磁翻板液位计时是否必须先投用上侧阀门?有什么依据么?

在不开启上部的取压阀,开启下侧的取压阀会有什么效果?

平常我们都是习惯开启下取压阀,然后在开启上部的取压阀的,现象就是因为上侧不同,因为压力的原因,其液位会偏高一点点,如果设备压力本身不高或者接近大气压其液位显示偏低一点,开启上侧后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