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安川运动控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我刚开始接触安川控制器,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图1

                                                                    图2

1.图1中运动控制程序暂停位为OFF时,运动控制程序是否会从暂停点继续执行;

2.图1中第五位报警复位请求是否与第二位程序停止请求有关,很多例子上第二位为ON后就会置位报警复位请求(如图2);报警复位是复位系统的报警还是运动控制程序的报警;第五位(报警复位请求)为ON后运动控制程序是否停止执行?

至此,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图1中程序临时停止请求,运动控制程序会从暂停点继续执行。

    2.  图1中报警复位和程序停止是有关的,很多例子上的做法只是习惯用法,因为只有程序停止下来才能复位。否则报警复位无效。

    此处的报警复位是运动控制程序的报警。报警复位后运动程序是否执行看第一位程序运行开始请求是否为ON,第二位第三位停止和暂停是否为OFF。一二三为ON/OFF/OFF的情况下,程序可以运行,否则还是处于停止状态。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