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问题

楼主(2015-10-09):
图1:

图2:

问题:急停是把信号输入PLC,从而停止PLC的输出(图1)还是把急停串在控制回路上,从而使控制回路不得电,(图2)。   :或是二者都可以。

网友A:
如果有PLC建议急停从PLC的输入点控制!

网友B:
这两种都可以吧,如果想做成软急停或着是禁止部分功能就进PLC

网友C:
若有PLC我建议急停信号作为PLC的输入,plc 输出控制。

网友D:
我理解的急停应该是按钮拍下去,PLC输出都停止,如果是串在控制回路中,控制回路失电并不能保证PLC没有输出

网友D:
当然如果负载只有电机的话,把急停串在控制回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如果没有PLC,就请断回路的电!

网友E:
我认为二者都可以

网友F:
要视急停的目的而定。为了安全设的急停,一定要装在控制电源上;为了终止程序执行,可以做PLC输入信号处理。

网友G: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用,我觉得还是把信号输入到plc比较好,通过plc来控制各输出点,这样的做法灵活度比较高。

例如我给一断管道加热,当加热出现故障按下急停时  工艺上需要散热风机开启运行(防止管道内物质因温度过高损坏),加热部分及其他部分停止,把急停接入plc比较好

网友H: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用,我觉得还是把信号输入到plc比较好,通过plc来控制各输出点,这样的做法灵活度比较高。

网友I:
看了这么多,8楼的回复比较中肯

——————

急停,具体要看你保护什么?

急停,一般是用在紧急情况下,也就是不立即停止,会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那么,通过PLC急停,万一程序出现问题,PLC没响应信号输入怎么办。

个人看法,不当之处希望继续交流。

网友J:
搞个双保险,,,,,PLC也急停,外部控制回路也加上急停!

网友K:
首先急停按钮必须要用常闭触点的蘑菇头按钮。。。第一个PLC接线图那里就画错了

然后就是:急停优先级!!!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急停按钮断开外部开关电源线的情况下:

好处:可以迅速切断输入输出的所有电源信号。

坏处:把不该断电的电磁阀也给断电了;把该有的传感器电源也给断了。

2、PLC输入端接急停按钮,程序内部做急停:

好处:可以实现该断的断,不该断的可以不断。

坏处:PLC内部CPU故障程序不运行的时候,急停功能无效。(其他坏处暂无)

网友L:
一般情况下,急停按钮加在操作箱或者控制柜上,不会加在PLC上。但是,加在PLC上也不能说错,个人建议串在回路上。

网友M:
一般情况下 可以做进PLC程序里 有时为了增加安全系数可以同时加装在控制回路里 德系设备似乎总先将急停连接在PILZ等安全模块上,之后再由安全模块输出至控制部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一般情况下 可以做进PLC程序里 有时为了增加安全系数...

普通PLC 的话使用急停&安全继电器,,安全PLC 急停直接进安全模块, 结果都是断相关电源

网友O:
两种都可以,急停接入PLC输入点,急停可以停止PLC输出点输出,急停接入外部按制回路,急停时,直接断开输出;这样急停起到双保险。

网友P:
赞成8楼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赞成8楼的。                     ...

网友R:
引用 网友K:
首先急停按钮必须要用常闭触点的蘑菇头按钮。。。第一个P...

这个比较靠谱,要看不同的场合决定不同的用法。不能因为突然停止控制而导致电机停止运动掉下了伤人这类的。

网友S:
如果急停回路中,有许多的急停按钮都串接在一起,这样在排查故障时比较麻烦!个人觉得,急停串在硬线回路,安全稳定!接人PLC输入端,在程序中可以可以监控到每个点,比较灵活

网友T:
应该看具体情况,如果是要串在电源上的话应该单独串在某个点上。假如控制输出总电,一下全断掉,要是结构有些干涉会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二者都可以

网友V:
我认为是串在回路中,按下急停plc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去停止设备

网友W:
最主要的是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而不是大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你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要实现的功能   然后大家才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网友X:
接PLC的话,判断故障更直观。接控制回路也行。看你想怎么用

网友Y:
两个都必须要,串在回路里,是为了断开控制回路电源,保证设备停止;输入到PLC,是为了及时复位PLC输出,防止急停松开后,设备自启动。

网友Z:
两路都要使用!安全……………………

网友AA:
急停通常外围接的都是常闭点,急停可能很久都不会用,如果用常开点即使断线了也不知道当需要的时候却失去了作用。接常闭可以杜绝此类现象。个人意见

网友AB:
个人认为,安全plc的话,急停闭点作为plc的安全输入就可以了,然后控制主电路的通断;要不是安全plc的话,两路都使用。

网友AC:
紧急停止一定要加在直接控制上!  比如控制接触器线圈、输出电压。

仅仅是接在PLC输入端是不行的,满足直接控制再接PLC输入当然是最好。

网友AD:
正常应该是两者都用,而且如果有条件应该在其后面增加安全继电器!

网友AE:
在重要场合,一般是两者同时用。

网友AF:
两者都需要,停止的位置不一样,用法也不一样

网友AG:
引用 网友F:
要视急停的目的而定。为了安全设的急停,一定要装在控制电...

而且即使到PLC的信号,急停最好使用常闭点,

网友AH:
急停必须是硬连接。如果单独进入PLC,则必须使用安全PLC才能满足要求,普通PLC是无法满足机械行业安全等级的。

大家看电梯的安全回路就可以看出来。

PLC只能作为安全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一般会用急停按钮和交流接触器直接切断危险设备,而急停信号和交流接触器信号同时也加入PLC中做监控。

网友AI:
引用 网友O:
两种都可以,急停接入PLC输入点,急停可以停止PLC输...

网友AJ:
当然是串在控制回路上第一级优先,再输入pLc作为指示用。

网友AK:
从你提供的图中可以看出:

  1. 急停按钮SB1常闭触头接在了控制回路中;

  2. 急停按钮SB1常开触头接在了PLC的输入端子上;

这样,在按下急停按钮时,其常闭触头切断了控制回路中KA的线圈电源,其常开触头有给PLC一个输入信号,是程序也停止运行。

这样做很好。

网友AL:
同意11楼的说法,急停要停止切断主电源,我就遇到过PLC出现问题,按下急停后,不能停止设备,造成设备损坏了,清冽建议急停停止电源

网友AM:
引用 网友AH:
急停必须是硬连接。如果单独进入PLC,则必须使用安全P...

网友AN:
引用 网友F:
要视急停的目的而定。为了安全设的急停,一定要装在控制电...

正解

网友AO:
个人理解,如果单纯的串联在回路里,要用到安全继电器,如果接在PLC输入触点中,PLC要用安全PLC,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都要是安全模块。 安全急停不是单纯的和普通停止一样,在安全PLC或安全继电器内部,是要做评定的。一般急停是蘑菇头按钮加两对常闭触点,在急停按下去之后,安全PLC会对输入进行评定。然后才做出钝化。

网友AP:
切断控制线路电源或接入plc都好

网友AQ:
一般二者同时存在,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网友AR:
两者都可以的,或者确保安全,你可以急停继电器一副触电接入PLC,还有一副触电串入控制回路。

网友AS:
主要看你是什么负载类型吧,如果有电动机类的负载尤其是带抱闸的电机最好装在控制回路,可以直接切断电源,像类似于急停这类保护器件回路中东西越少越好。

网友AT(2015-11-12):
急停一般来说都是用互琐开关,要根据现场控制要求来判断,一般是急停下去要停止对生产有危害的所有得动作,一启动急停PLC要启动急停工艺要求,,不是按急停就停机,

网友AU(2016-06-06):
赞成13楼的,看设备情况而定!

网友N:
1 等级要求高而且不差钱的场合,例如大众、雷诺等,急停最起码要进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的辅助点控制回路掉电,同时反馈点给PLC,程序也要做保护处理, 或者急停直接进安全PLC输入模块,S7-319F等,安全输出模块来控制回路掉电。

2 如果是一般的小厂,每一路急停进柜子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控制回路电源,辅助点给PLC,程序也要做保护, 这里也就是普通继电器代替安全继电器使用。

3 按下去停止设备,松开后设备直接启动的,不叫紧急停止,只能叫作业停止,或者生产停止等,这种按钮颜色一般是黄色,不是红色。

网友AV(2017-06-20):
急停一般都是2条线啊 一条电路保护 一条PLC回路保护啊

网友AW:
一个是从软件上控制,一个是从硬件上控制,我理解的应该从硬件上控制,也就是控制回路上控制。因为软件的控制最终还是输出到控制电路中了,也就是说最后一步始终都是回到了控制电路。

这么假设一下,如果PLC突然故障了呢?

急停放在控制回路,如果PLC故障可以紧急停机。

网友AX(2017-12-06):
引用 网友K:
首先急停按钮必须要用常闭触点的蘑菇头按钮。。。第一个P...

网友AY:
建议:1、PLC做逻辑运算,什么条件下触发急停动作

      2、在电机的二次回路,串进去一个接触器,用来跳停主回路

网友AZ:
接回路上,不要接到PLC里,PLC通过回路的安全继电器接入,这是最标准的

网友BA:
急停一般来说都是用互琐开关,

网友BB(2023-03-27):
最佳方案是两者兼顾:1、急停按钮按下时断开PLC输入点,从控制程序中切断区域输出点输出;2、急停按钮按下时,断开控制回路模块负载电源;

网友BC(2023-06-05):
两者均可,只要能满足要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建议是有控制系统的最好是停止系统运行,切断输入只是不能继续操作,对当前运行的系统没有影响。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总比形式上解决要可靠一些

网友BD(2023-09-28):
若在操作台上急停信号作为PLC的输入,plc 输出控制。另种情况,plc程序内没有急停信号,可以改在控制线路中控制。如图2中接线方式接线。

网友BE:
对于国标来讲,已经没有强制执行标准了。推荐的是执行ISO 13949标准。 最低安全感等级要求的PLa的话,在不使用安全PLC的前提下,对于非惯性运动部件,一般是直接切断电源的,此种情况下,急停按钮的作用是直接切断动力源,不可以过其他的电气部件。但对于惯性运动部件,很显然有增加强制停止的激励条件的要求,此时或是从机构设计上规避此种风险,或是要求使用安全PLC以达到此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