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拖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楼主(2015-10-09):
1000KW绕线式高压电机双电机拖动,硬轴连接,液阻轻载启动,不调速。能不能先启动一台再启动另一台?运行及保护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设备改造厂家说要加同步器,有必要吗?

有用过双电机拖动的大侠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样不好,因为是硬连接,如果但启动一台,肯定造成负载过大,支持厂家的说服!

网友B:
这个肯定不能先启动一个,要尽可能同步,普通的三相电机都要这样,更何况1000KW高压电机

网友C:
用同步控制器。。。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不然的话有先后会拉断轴!!!

网友D:
涉及到2个电机硬连接拖动一根轴问题,必须同步驱动!

网友E:
去看看建筑行业水泥搅拌站(商品砼业公司)广泛使用的搅拌机主轴驱动就是双电机驱动的,两个电机通过机械连接在一起,没看过其控制电路,但估计就是接触器控制的,知道的出来说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看看建筑行业水泥搅拌站(商品砼业公司)广泛使用的搅拌...

我10年前做过搅拌站控制,一般WBC350拌合站搅拌缸使用一台132KW电机,或者两台75KW(?)电机双电机硬轴连接拖动,记得当时那个双电机拖动就是采用一套普通的星三角启动接触器。相当于2台电机并联,我当时也一直怀疑万一哪天有一台电机坏了,只启动了一台电机,岂不是会损坏主轴(或者对机械有影响)?

楼主:
启动时基本为空载,输送带送料后才带负载(相当于搅拌机空载启动运行后再进料搅拌)。若只启动一台电机,另一台电机是否可视为一根加长的轴?这样会扭断吗?

网友G:
两台绕线电机硬轴连接,必须同时启停,并且运行时要同步,同步的方法可以将绕线转子的接线同名端连接,叫作电轴,再接入共同的启动电阻或频敏变阻器,具体可参照桥式起重机大车行走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能先启动一个,要尽可能同步,普通的三相电机都...

网友I(2019-03-20):
电机与减速器间加油力偶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