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与S7-1200CPU 1214C通信问题!

楼主(2015-10-0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组态王6.55与西门子的S7-1200PLC(CPU 1214C)利用TCP协议总是连接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各位!

网友A:
CPU属性里的这个选项勾上了吗?

网友B(2016-04-19):
引用 网友A:
CPU属性里的这个选项勾上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17-11-29):
求大神搞个具体的说明,也学习学习

网友D(2018-01-22):
学习经验,求大神搞个具体的说明

网友E(2018-04-04):
新手,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G(2018-10-23):
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H:
正在学习使用S7-1200与组态王

网友I(2018-11-23):
一楼正解啊。第一步设置好S7-1200的IP地址,然后一楼图中那个勾上;第二步插好网线;第三步设置好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在组态王软件中选好S7-1200设备

网友J(2019-02-14):
一楼的回答很有帮助!

网友K(2019-04-09):
求大神搞个具体的说明,也学习学习。

网友L(2019-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M(2020-05-10):
我用博图v16下载1200程序后也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