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感应开关有控制上下限的吗?

楼主(2015-10-09):
现在需要一个可以根据电流控制开关的电流感应开关,但是网上只有上限控制啊

网友A:
可以用互感器,然后用电流表控制上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互感器,然后用电流表控制上下线!

额,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可以用互感器,然后用电流表控制上...

关键是找这种可以设置电流上下线的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可以用互感器,然后用电流表控制上...关键是找这种可以设置电流上下线的电流表!

我试一下用带上限控制的互感器,用断电情况下的开关状态来当做下限,这样用在我那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引用 Breath_Zoe 的回...

呵呵,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北京汇邦的智能电流表,带上下限报警继电器。

谢谢你啊!我去看一下

网友C:
可以选择带上下限的电流继电器

网友D:
你在仔细找找,应该有这样相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仔细找找,应该有这样相关的问题!

我直接用热过载继电器代替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2017-04-04):
电流上下限检测感应开关A210K-CO或A210K-OC,

A210K-CO是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时,断开信号输出的;

A210K-OC则是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时,给出开关量信号的。

这两个都是上下限电流越限感应式的检测开关。

网友F(2018-01-01):
选WINGOLD品牌 电流感应开关就可以实现,超过50个型号  满足任何电流监控需求。品质保证5年。

网友F(2018-05-20):
这个就是WINGOLD品牌的电流上下限多功能电流表

网友F(2019-05-08):
LC22副本.jpg这个是WINGOLD炜固的电流感应开关  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