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驱动怎样设置参数

楼主(2015-10-09):
小弟刚入行,我们公司用的伺服驱动器 位置模式,我想学习怎样设置参数以及位置模式下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望哥哥们不吝赐教,多些。

网友A:
给个建议:直接找厂家问问,最直接也最简单

网友B:
帖子发过一遍了吧。

网友C:
要看什么牌子驱动器,或用在什么设备上,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D:
是台达B2的驱动器吗??

网友E:
首先你最好是确定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你要位置控制,那么你就要找到设置位置控制的是哪个参数,这个参数每个伺服说明书上都会有,还有控制方式有: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位置控制。然后你还要计算好齿轮比,把计算出来的齿轮比设置到驱动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记得设置伺服电机的是能,如果是外部接线,就不要强制使能,如果外部不接线就要强制内部使能,这个驱动器也是可以设置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F(2015-11-11):
你用的什么样的驱动器,哪个厂家的,都有说明书的。

网友G:
一般都有说明书、看下就明白了不难。

网友H:
找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按那个按钮,哪些参数,明白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