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检修思路及方法

楼主(2015-10-09):
变频器通电前的重要步骤

判断主回路是否损坏。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黑笔接“+”,红笔分别接R、S、T、U、V、W,如果值都为0.3-0.5V左右则说明整流、逆变的上桥是好的;反之,红笔接“—”,黑笔分别接R、S、T、U、V、W,如果值为0.3-0.5V左右说明整流、逆变的下桥也是好的。

如果所测值相差很大或是严重不平衡则说明模块某相已经损坏,此情况千万不可上电。在判断主回路正常后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进行上电检查了,由于变频器本身内部电路比较复杂加之保护电路较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电路极易发生故障导致变频器报相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