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ork2无法下载程序进FX3GA

楼主(2015-10-09):
以前一直用开FX3U的,最近买了个3GA的PLC,用work2下载程序时,老是说需要设置com端口,但是我是用usb数据线呀,请教过以前同事,也收到驱动了USBDriver,还是不行,不知道能否碰到大神,帮我出下注意,要是解决,悬赏20积分。

网友A:
USB驱动程序你装了吗!

网友B:
插上下载线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相应的设备,然后在GX work2的左下方点击链接目标,再左上方点击当前链接目标,看看选择的是232还是USB.

网友C:
3GA使用小迷你U口下载,必须安装好驱动。你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设备正常不?设备看不到或者不正常就要按要求安装驱动。

work2我没有用过,我用的是GX Developer,此软件安装后就自带有U口驱动,但是当时使用U口下载线时还是安装了一次。

建议下载一个work2的操作手册看看。

网友D: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但是我用积分急用。谢谢好人把积分给我吧。。

网友E:
COM 口没设置对,吧COM口重新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楼主你是新手吧,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如果是,那就好办了!

网友F(2015-11-16):
下载USB驱动没有?

看设备管理有没有显示驱动啊!

网友G:
连接不上一般就是两个问题:

1、USB驱动问题

2、COM端口的问题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H(2016-01-14):
电脑联接plc。右键点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看你用的com口。如有黄叹号,重新按驱动。如没有黄叹号,查看你com口号。在你plc连接设置里改成你电脑刚加载的com口号。

网友I(2016-02-23):
引用 网友H:
电脑联接plc。右键点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看你用...

说得对

网友J(2016-11-10):
小白的我也有同样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