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中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之间的具体区别???

楼主(2015-10-09):
三菱伺服当中的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都是提高响应,但是两者之间有没有具体的差别。我听说:位置环增益可以减小位置稳态误差,速度环增益是减小速度跟随误差。

两者具体有什么差别,上面的说法正确吗??  两者具体为什么能够减小上述误差???

网友A:
所谓增益,这里就是指pid闭环控制中的比例系数。

速度环增益的与位置环增益的主要区别,哦,一个是作用于速度环,针对速度偏差进行修正,一个是作用与位置环,对位置偏差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