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计长(收卷每次2米)

楼主(2015-10-10):
如何实现每次收卷2米?怎么计量每次的长度?如何精确实现这个目的。欢迎高手指教! 我这有个连续片材,每次处理2米,处理完后把这2米收卷掉,这样连续运行。怎么样才能实现,每次收卷的精度确保位2米?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A:
送料机构要稳定,使用伺服马达。

网友B:
进料平稳无变形,使用伺服控制,已长度为目标,控制马达速度

网友C:
楼主也可以用编码器记录脉冲!

网友D:
2m = 2000mm,然后再换算成脉冲数。如果采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需要设定“收卷速度”(mm / min);否则“编码器”也可以使用,不过需要将脉冲数换算成2000mm。

网友E:
计米器有产品出售,为什么还要自己开发。

网友F:
收料检测装置装在中间的压辊装置上,采用编码器什么的都可以的。料卷直径变化,计算很难做

网友E:
没发三次,咋上去的呢。

计米器就是编码器,有轮压在被测物上,把转动变成脉冲输出,对脉冲计数,就得到长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送料机构要稳定,使用伺服马达。

用台达的DVP10PM机型,凸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料检测装置装在中间的压辊装置上,采用编码器什么的都可...

对,直接在收卷上做计量很难实现,卷径一直在变。只有采用间接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你要测量的是长度,跟卷径有什么关系!计米器没用过?

网友H:
在进板材的传送带上,用尺子量个2米距离两边加个限位开关即可

网友I:
首先确定片材出来的基点P,然后按照固定距离2米的地方加装一个光电开关A作为终点。如果需要设定减速距离时可以在基点P和终点A之间增加光电开关B,使光电开关B与光电开关A之间的距离为减速距离。这样当光电开关B发出信号时开始减速,光电开关A发出信号时停止。

网友J(2016-01-06):
用编码器装在材料的平铺面上或者张紧压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