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专业9月卷培训考试

楼主:
1、 填空题:(每空1分,共计15分)
1.电气测量仪表在使用时,由于使用人在读取仪表指示数的方法引起的( ),称作是测量方法引起的( )。答案:误差 误差
2.电源的电动势是正弦量,但由于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不断变化,而不是一个( )。这时( )中也要产生( )电流。答案:常数 电路 非正弦
3.如果三相( )只是幅值相等而阻抗角( ),就不叫对称三相( )。答案:负载 不相等 负载
4.随温度而( ),铁磁物质磁阻受磁感应( )的影响有较大( )。
答案:变化 强度 变化
5.电池是一种( )设备,充电时将( )转化为( )储存起来;放电时将化学能转化成电能释放出来。 答案:能量转换 电能 化学能
二,选择题:(每题2分,共40分)
1.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25mm2与50mm2的中间还有一段导线的截面是( B )mm2。 A、30 B、35 C、40 D、45
2.变压器运行中的电压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 C )。
A、±2.0% B、 ±2.5% C、 ±5% D、 ±10%
3. 在变电所三相母线应分别涂以( B )色,以示正相序
A、红、黄、绿 B、 黄、绿、红 C、 绿、黄 、红。
4.操作高压隔离开关时要注意( B )
A、可以带负荷操作 B、不可以带负荷操作 C、不可以通断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回路
5. 机床上的低压照明灯,其电压不应超过( B )
A、110V B、36V C、12V
6.单人用心肺复苏法抢救伤员时,其节奏为( A )
A、每按压15次后,吹气2次 B、每按压5次后,吹气一次 C、每按压10次后,吹气1次
7.数控系统中最容易发生故障的部分是( C )
A、数控部分(NC) B、电源部分 C、输入/输出接口部分 D、伺服电机
8.低压配电网中,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应超过( A )
A、4Ω B、5Ω C、6Ω
9. 变电所内铜金属性设备接头在过热后,其颜色会变得呈( C )。
A、 黑色 B、 紫色 C、 浅红色
10.电动机控制电路中热继电器的作用是( B )
A、过电压保护 B、过载保护 C、短路保护 D、欠电压保护
11. 互感器线圈的极性一般根据( D )来判定。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楞次定律 D、 同名端
12.停电操作应在断路器断开后进行,其顺序为( A )
A、先拉线路侧刀闸,后拉母线侧刀闸 B、先拉母线侧刀闸,后拉线路侧刀闸 C、先拉哪一侧刀闸不要求 D、视情况而定
13.变压器停电退出运行,首先应( A )
A、断开各负荷 B、断开高压侧开关 C、断开低压侧开关 D、同时断开高、低压 侧开关
14.下列哪种灭火器不适于扑灭电气火灾? ( C )
A、二氧化碳灭火器 B、干粉灭火器 C、泡沫灭火器
15.速度继电器是用来( D )的继电器。
A、提高电动机转速 B、降低电动机转速 C、改变电动机转向 D、反映电动机转速和转向变化
16. 4只16 Ω的电阻并联后等效电阻为( C )
A、64Ω B、16Ω C、4Ω D、8Ω
17.手摇发电机式兆欧姆表在使用前,指针指示在标尺的( D )
A、“0”处 B、“∞”处 C、中央处 D、任意位置
18.执行操作票( C )
A、可漏操作或重复操作 B、有疑问时也可操作 C、必须严格按操作票的顺序进行
19.触电事故季节性明显,主要表现为( A )
A、6-9月事故多 B、1-5月事故多 C、10-12月事故多。
20.电容器并联时总电荷等于各电容器上的电荷量( D )
A相等 B、倒数之和 C、成反比 D、之和
二.判断题.(每题2分,共10分)
1.发生短路故障时,系统网络的总阻抗,会出现突然增大 。 ( )
答案:×
2.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系统的电压和电流都将发生变化,其变化 则由于系统网络中存在着电感,所以电流不能突变。 ( )
答案:√
3.所谓电力系统稳定性是指无事故时间长短.( )
答案:×
4.二次电压和电流,二次直流和交流回路在上端子排接线时,一般要求是交直流分开,电压电流分开。 ( )
答案:√
5. 蓄电池正常运行时要求每个电池的电压保持在2.1以下。 ( )
答案:×
三.简答题(第一题5分,第二、三题10分。共25分)
1.交流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的异同?
答案:工作原理相同,中间继电器无主、辅助触头之分。交流接触器触头可通过大电流,中间继电器只能通过小电流且无灭弧装置。
2什么是接地?接地有哪几种?
答:出于不同的目的,将电气装置中某一部分经接地线和接地体与大地进行良好的电气连接,称电气接地,简称接地。 根据接地目的的不同,接地可分为工作接地和保护接
3什么是工作接地?其作用是什么?
答:工作接地是指人为地将电力系统的中性点(如变压器的中性点)或电气装置的某一部分(如防雷装置的引下线)与大地之间进行良好的电气连接。 工作接地的作用:是保证电气设备在正常或事故情况下能够可靠运行地
四.画图题.说明原理.(10分)
1.画出正反转控制回路图及主回路图。并说明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