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倒不了

楼主(2015-10-10):
   厂里刚进的包带机,加工人员说是反转,让倒一下。然后就倒了一下电源进线三相中的两相,结果还是反转,晕。不行,那么倒电机上的三相,结果还是不行,再倒过来,还是同一个方向。有两个脚踏开关,无论踩哪一个,都是同一个方向。要说明书,居然说还没拿到。

   因为现在暂时不归咱管,今天只是发上来说一下,改天一定得弄明白。

网友A: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B:
是不是控制回路带相序检测了

网友C:
改电机那头肯定是可以的,除非缺相了

网友D:
电机是有变频器控制的吗?如果是变频器控制,更改三相进线和出线都是没有用的。

需要把变频器正反转控制端子做更改。

网友E:
弄个图片来看看啥东东……

网友F:
如果是变频控制,,需要看下变频器运转信号是不是接错了,接到反转侧了?如果运转信号没有错的话,只用改变频器输出侧即可,进线无所谓;

如果不是变频控制,就比较奇怪了

网友G:
包带机电机是不是很小,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交流变为直流供电机工作了。

网友H:
能确定你的包装机电机是三相的?而不是单相电机?

单相带启动电容的一般都很难倒对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包带机电机是不是很小,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交流变为直流供电...

 也有这种可能,只能等待楼主拆机上图了

网友I:
什么电机?是单相电机吗?

楼主:
电机是很小,是三相电机,这个是确定的。由于厂里某些原因,还没有交接,现在都被锁车间里了,看都看不到了,只能再等两天了。回头一定上图

网友J:
我去三相电机这么神奇,看看是不是有一相缺相。

网友K:
最好还是上图看看,猜来猜去也麻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最好还是上图看看,猜来猜去也麻烦

网友M:
里面应该有个变频器, 在看看控制回路怎样控制的? 一般打包机都接有正反转的。

网友N:
应该是有变频器控制的,改变频器进线是不能换相的

网友O:
切记给讲讲,扩展一下知识面,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P:
负载过大带不动了   是否可以先空载试一试

楼主:
今天好不容易溜进去拍几张照片

网友Q:
没有接触过打包机,只要电源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的控制接线问题,或者是变频器的某些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R:
如果倒电机线不能反转,可以肯定不是三相电机。

网友S:
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或者是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网友T:
  从楼主发的图上看应是2台小型3相变频器,像是施耐德的,功率应在0.75千瓦及以下!

这种包带机主电机采用普通3相异步电动机就可以了。

   倒电源进线肯定不管用,这是变频器的电路结构决定的。。。。。。。

网友U:
到时看看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V:
看看控制回路有没有接错吧。变频器不是控制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变频控制,,需要看下变频器运转信号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X:
不用倒线,主要检查变频器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Y:
问题描述不清晰,讨论范围大

网友Z:
肯定是变频器控制的,要想改变方向,最简单的方法是修改参数,在不就是改变变频器出线的接线!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肯定是变频器控制的,要想改变方向,最简单的方法是修改参...

网友AB(2015-11-11):
拍上图看看,问题描述不清晰

网友AC:
这是什么时候的问题?电机要正反转,一个改变变频启动端子,或者变频器输出B和C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D:
估计是单相电机,改变电容两端接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E(2015-12-13):
好深奥 不懂啊  哈哈哈哈哈

网友AF:
如果电机控制回路中有变频器,正反转需要再变频器端设置

网友AG:
这个问题我知道,是电机正反转问题,需要加装一个倒顺开关,之后按开关来控制它正转或者反转,我们是佛山永坤电机,生产电机减速机的厂家,这些我们都在行,需要有话可以到我网站浏览选型http://www.yongkun-motor.com/category.php?name=stjsj

网友AH:
我浏览了一下全文。发现不少人没看见这几个字……

<那么倒电机上的三相,结果还是不行>

还说什么调变频器端子,变频器正反转,倒顺开关。

伺服调相线会飞车(然后报超速)会没力(然后报过流)。三条线的步进调相线也是会反向。三条线的单相电机任意换两条线会反向或者没力(或并且反向)。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调相序并没有反转的帖子也曾看过。瞧这个贴: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7413_1.shtml

我一直在等他。

网友AI:
等着看楼主电机接线的样子  三相交流电机倒相  不反转还真没见过

网友AJ(2016-04-29):
之前用过ABB变频器改变电机接线是不能改变转向的

网友AK:
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调电源进线是没用的,调变频器输出端UVW的任意两根线可以改变电机方向。

网友AL:
楼主的方向还没倒过来吗?上面千百种可能都说了,期待答案!

网友G:
奇怪的事情天天有……

网友AM(2016-06-14):
如果是伺服电机,通过改变相序是起不到作用的;

网友AN:
期待来个最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