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0变频modbus通道设定

楼主(2015-10-10):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的情况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怎么设置?

说明:当SA转到手动档时,通过外部端子(电位器)调节变频运行;

      当SA转到自动档时,通过modbus进行变频控制和监控;

网友A:
楼主硬件控制,不能实现转换!

楼主:
那我要达到此功能,要怎么做呢,可以取消硬件。

引用 网友A:
楼主硬件控制,不能实现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达到此功能,要怎么做呢,可以取消硬件。回复内容:...

因为从模拟量转到通讯,需要设置好的变频器的参数,没有方法达到此功能,除非你配上调试变频的软件,改参数在电脑上改!

网友B:
可以做到的,现在有很多变频器都支持切换频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