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0变频modbus怎么设定

楼主(2015-10-10):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的情况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怎么设置?

说明:当SA转到手动档时,通过外部端子(电位器)调节变频运行;

      当SA转到自动档时,通过modbus进行变频控制和监控;

网友A:
亲,看了你图,如果单独从硬件上说的话,实现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如果加上软件还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