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绕组变压器是什么?三绕组变压器的应用

楼主(2015-10-10):
三绕组变压器是什么呢?三绕组变压器是一种常用的变压器产品类型,具有低功耗、低损耗、安装简便、使用灵活等优点,被广泛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今天小编主要来具体介绍一下三绕组变压器,希望可以帮助用户更加了解变压器产品。

三绕组变压器概述

三绕组变压器的每相有3个绕组,当1个绕组接到交流电源后,另外2个绕组就感应出不同的电势,这种变压器用于需要2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 发电厂和变电所通常出现3种不同等级的电压,所以三绕组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应用比较广泛。 每相的高中低压绕组均套于同一铁心柱上。为了绝缘使用合理,通常把高压绕组放在最外层,中压和低压绕组放在内层。

三绕组变压器结构

额定容量是指容量最大的那个绕组的容量,一般容量的百分比按高中低压绕组有三种形式100/100/50、100/50/100、100/100/100。

三绕组变压器特点

在电力系统中最常用的是三绕组变压器。用一台三绕组变压器连接3种不同电压的输电系统比用两台普通变压器经济、 占地少、维护管理也较方便。三相三绕组变压器通常采用Y-Y-△接法, 即原、副绕组均为Y接法,第三绕组接成△。△接法本身是一个闭合回路,许可通过同相位的三次谐波电流,从而使Y接原、副绕组中不出现三次谐波电压。 这样它可以为原、副边都提供一个中性点。在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第三绕组也可以接同步调相机以提高线路的功率因数。

三绕组变压器容量以 3个绕组中容量最大的那个绕组的容量表示。

在电子设备中,也常采用多绕组变压器,如电源变压器(图3)。1和1┡为两个相同的原边绕组。它们可以串联或并联联接以配合两种不同的电源电压。2、3、4、4┡均为副边绕组,可输出不同电压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它也可以保证各个电路相互隔离的要求。

n13=N1/N3=E1/E3≈U1/U3

n23=N2/N3=E2/E3≈U2/U3

三绕组变压器的容量以 3个绕组中容量最大的那个绕组的容量表示。

三绕组变压器在发电厂中应用

当发电厂需要用两种不同电压向电力系统或用户供电时,或当变电站需要连接几级不同电压的电力系统时,通常采用三绕组变压器。三绕组变压器有高压、中压、低压三个绕组,每相的三个绕组套在一个铁心柱上,为了便于绝缘,高压绕组通常都置于最外层。升压变压器的低压绕组放在高、中压绕组之间,这样布置的目的是使漏磁场分布均匀,漏抗分布合理,不致因低压和高压绕组相距太远而造成漏磁通增大以及附加损耗增加,从而保证有较好的电压调整率和运行性能。降压变压器主要从便于绝缘考虑,将中压绕组放在高压、低压绕组之间。根据国内电力系统电压组合的特点,三相三绕组变压器的标准连接组标号有YN,yn0,d11和YN,yn0,y0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