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昆仑通态的屏,只有200的PLC,可以模拟运行吗

楼主(2015-10-10):
如题,没有屏,软件都安装好了,有一个200的PLC

那么,可以用电脑模拟量屏,实际和PLC连接吗,就是电脑上控制PLC的输出

求助,这样,可以实现吗

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啥都没有,直接模拟实现啊

网友A:
你可以用上位机组态软件来实现电脑控制PLC输出,组态王,昆仑通态,力控……都可以

网友B:
楼主,我非常痛苦的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怎么和PLC通讯,除非像上面说的你有上位机软件!

网友C:
各家屏的组态软件基本都可以免费下载,PC安装屏的组态软件后就可以连接PLC,在PC上运行组态的屏的运行界面就可以模拟实际的屏。但这个模拟工程厂家都有时间限制,一般2小时,够你模拟调试用了。要不然厂家生产的屏卖给谁,大家都安装一个免费组态软件就可以将PC变为屏了。

网友D:
组态就可以了,然后用串口和PLC进行连接。

网友E:
楼主你好

上图是嵌入式组态软件7.7版本

我很痛苦的告诉你,你的愿望我没试验过。

看了上图,说明几个问题:

1、你用组态软件组态好了,直接可以模拟运行,也就是不需要跟PLC连接,直接通过电脑

模拟运行你的组态画面。

这时候你跟PLC连接,你可以点击一些与PLC内部关联的变量试试,如果没反应,那就是不行。

(这个具体我没试过)

2、如果实在想试试自己的组态,MCGS 7062KX屏也蛮便宜。买一个玩最切实际。

网友F:
亲,你的功能能实现,但是你要解决你的通讯问题

网友G:
时时数据,开关量电脑能采集到?

网友H:
应该可以的!下个组态软件。

网友I:
     可以在线仿真模拟、1

网友J:
可以,使用模拟运行,插上串口直接和PLC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K:
很好实现啊   有PLC   然后用个组态软件模拟运行   可以观察状态

网友L:
可以的,只是有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使用模拟运行,插上串口直接和PLC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你试过吗,还是说有更好的办法。比如硬件:一台电脑带MCGS的7.2嵌入版软件,一个西门子200plc,1根usb转485线。

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直接插上485连接器就可以了,实质上是,电脑在和PLC485通讯,要用屏自带的脚本函数,去控制M,V,Q区,比较麻烦。

网友J:
我试过。可以的,只要通讯口设置正确就可以了。不过没多大意义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可以,使用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试过。可以的,只要通讯口设置正确就可以了。不过没多大...

咦,比如,屏里,有输入框连接Q0.1点,模拟运行,可以输入=1,然后Q0.1就等于1了吗。我试了,不行,

网友M:
plc下载线连接好电脑和触摸屏,运行昆仑通态的在线模拟即可,实际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plc下载线连接好电脑和触摸屏,运行昆仑通态的在线模拟...

plc下载线,200的USB/PPI可以吗,但是这个没有COM口啊,设备里不好选,用了232的PPI加一个USB转232,然后设备里选择了转出来的com口,依然不行。求指教

网友N:
你 的想法可以,MCGS也有此功能,注意父设备的串口端口号设置要和电脑的端口号一至,通讯参数正确。电脑上点Q0.1可以使PLCQ0.1灯亮。

网友O:
刚才试验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刚才试验完全没问题!

3Q

网友P:
楼主,三菱的可以把电脑当屏用,连接一个PLC就可以读写变量,但是西门子的不行,我用200的做过试验,模拟不了,但是看说明书又好像说的可以,反正最后没有试出来,百度也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Q:
200的可以在线模拟的

引用 网友P:
楼主,三菱的可以把电脑当屏用,连接一个PLC就可以读写...

网友R:
可以的,不过电脑和PLC之间要有一根200的编程下载电缆,把200的程序下载到PLC后,退出来,直接打开MCGS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200的可以在线模拟的回复内容:对: 网友P ...

 200的好像不行,我用WINCC FLEXIBLE 2008试过,画面只能单机模拟,读不到PLC的变量,也不能通过电脑控制PLC,三菱的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S(2015-11-12):
这是可以控制的我经常用屏软件在线模拟来调试,一般就是用232通信,你电脑要带一个USB转232的转接头MCGS经常这么用,要不你用组态王也可以

网友T(2018-08-23):
昆仑的屏模拟同耐特200PLC进行通信,连接使用PLC的下载线就可以了,要使用COM接口的进行模拟才可以。

网友U(2018-12-05):
引用 网友O:
刚才试验完全没问题!

补充一下:

上图中的《串口端口号》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到COM口的编号,填写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