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参数

楼主(2015-10-10):
请问安川伺服参数文件的后缀名是否为.usr,如果是用什么软件打开,如何把其下载到伺服驱动器中?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官网可以下载sigmawin+软件,在参数编辑功能中可以将参数下载到驱动器中。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