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12KW电机的空开选择

楼主(2015-10-10):
2个12KW的电机 分别由两个变频器控制,上面有2个断路器,再上面一个总的空开,请问下,断路器和空开的电流大小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最前面总断路器选用D63A到150A均可,变频器前端断路器选用D4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