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流量累计程序,源码

楼主(2015-10-10):
西门子官网的程序是用德文书写的。必须将语言给位德文才可以使用。现将内部的程序转发。

建立一个FB块

IN中建立

名称 VALUE  数据类型 real

名称 Interval  数据类型  time     计量单位的时间例如:30M3/H  则输入 T#1H

名称 Cycle     数据类型  time     扫描循环的时间 放在OB35中则是T#100ms OB36则是T#50ms

名称 Com_RST   数据类型  bool     复位开关,ON时清零,需要在扫描时间内,需要将此位置位时间大于

//////////////////////////////////OB35的中断扫描时间。

OUT中建立

名称 TOTAL     数据类型  real     累计值

Stat中建立

名称 Accum     数据类型  real

Temp中建立

名称 tInterval 数据类型  real

名称 tCycle    数据类型  real

程序段1中输入

A      #COM_RST

JCN    NW2

L      0.0

T      #ACCUM

T      #TOTAL

SET

SAVE

BEU

程序段2中输入

NW2:   NOP      0

       L        #INTERVAL

       DTR

       T        #tINTERVAL

       L        #CYCLE

       DTR

       T        #tCYCLE

程序段3中输入

L    #VALUE

L    #tCYCLE

*R

L    #tINTERVAL

/R

L    #ACCUM

+R

T    #ACCUM

T    #TOTAL

程序段4中输入

SET

SAVE

BEU

保存为FB功能块

说明:次功能块只能接受real值。直接读取上来的值需要经过fc105的转换后或自行转换为32位浮点数后再使用。

应用实例:

你觉得有用,帮忙顶一下。

上面的例子在累计数特别大时,容易出现计数不准,偏差比较大。下面的程序更改后比较好点。

代码如下:

文字的上传不上来。用图片粘贴吧。

提供一个工程附件。累计块为FC1001.
附件内包含源程序,以及简易的模拟量转换源码。以及自己编写的一点逻辑程序源码。

1200&1500代码

FUNCTION_BLOCK "TOT"
{ S7_Optimized_Access := 'FALSE' }
AUTHOR : Tyfixn
VERSION : 0.1
   VAR_INPUT
      _Hi : Real;   // 现场流量计,上限量程。
      _InterVal : Time;   // 此时间为量程中标定的时间。例如30m3/h则为1h,30L/m则为60s,
      _Cycle : Time;   // 次时间为循环扫描时间,例如OB35则为100ms,OB32则为1s
      _inPV : Real;   // 实际输入值。
      _inLoQC : Real;   // 小信号切除值。
   END_VAR

   VAR_OUTPUT
      _TOT_value : Real;   // 累计值
   END_VAR

   VAR_IN_OUT
      _Start_Stop : Bool;   // 启动停止累计操作端。
      _Com_RST : Bool;   // 复位操作端。此端口置1后自动复位。
   END_VAR

   VAR
      _TOTAL_L : Real;   // 流量累计输出值,低位。
      _TOTAL_H : Real;   // 流量累计输出值,高位。
      _start_Temp : Bool;
   END_VAR

   VAR_TEMP
      _t_Value : Real;
      _t_Cycle : Real;
      _t_InterVal : Real;
      _var1 : Real;
   END_VAR

BEGIN
 #_t_Cycle := DINT_TO_REAL(TIME_TO_DINT(#_Cycle));           //将时间数据转换为实数。
 #_t_InterVal := DINT_TO_REAL(TIME_TO_DINT(#_InterVal));      //将时间数据转换为实数。
 //#_var1 := SCALE(IN := #_inPV, HI_LIM := #_Hi, LO_LIM := 0, BIPOLAR := 0, OUT => #_t_Value);

 //复位清零操作
 IF #_Com_RST THEN
     #_TOTAL_H := 0;
     #_TOTAL_L := 0;
     #_Com_RST := FALSE;
 END_IF;

 //切除小信号,当低于切除值时,将累积信号置0;
 IF #_inPV > #_inLoQC THEN
     #_var1 := 0;
 ELSE
     #_var1 := #_inPV;
 END_IF;

 //当输入启动信号到达后,立即开启累积计数,当启动信号停止(结束)后,判断信号值是否到0,到0后立即停止累积计数。

//下面这节是根据实际工况改写的一节延时计量,
//

// IF #_Start_Stop THEN
//     #_start_Temp := 1;
// ELSIF #_var1 = 0 THEN
//     #_start_Temp := 0;
// END_IF;
//

//正常使用下面这一节

IF #_Start_Stop  THEN
     #_start_Temp := 1;

ELSE

     #_start_Temp := 0;
 END_IF;

 //开始累积
 IF #_start_Temp THEN
     #_TOTAL_L := #_var1 * #_t_Cycle / #_t_InterVal + #_TOTAL_L;
 END_IF;

 //消除极大数加极小数的累加错误
 IF #_TOTAL_L > 1000.0 THEN
     #_TOTAL_H := #_TOTAL_H + 1;
     #_TOTAL_L := #_TOTAL_L - 1000.0;
 END_IF;

 //输出结果
 #_TOT_value :=( #_TOTAL_H * 1000)+ #_TOTAL_L;
END_FUNCTION_BLOCK

更改一个小错误。

网友A:
此帖授精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没有清零程序啊

累积量清零程序是必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清零程序啊累积量清零程序是必备的

请仔细查看开头说明中的Com_RST的用处!

网友A: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此程序的利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清零程序...

使用人工触发清零,虽然能够实现累积量的清零作用,也能够在现实中应用很多。

但总感觉这种清零模式还是欠缺一点,稍大一点的生产区都有日报表、周报表和月报表。

这样的报表模式一般都是设定在一天、一周、一月的固定时间内自动存储生成,然后在自动触发自动清零,这样的模式就不是单单的人工触发清零能够完成的。

所以在程序块中还应该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一个自动清零程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撞破烂钟...

本来不想回复的。真不知道你是不是编程的人员?

在FB块中预留了一个BOOL量的接口COM_RST,已说明这个接口为ON的时间不少于扫描时间(及OB30-38的中断事件),在上位机Wincc中,在STEP7中的OB10提供的时间中,难道不能够触发此接口吗?

本段程序只是提供一个累计值,而且留出了必须的接口,为能够在OB36中(及50ms时间)多个累计能够中断响应过来,只做了累计的计算。

向你说的日报月报年报等等需要自动清零,完全可以在主程序中加个比较判断触发清零。

上位机的报表自动保存也是变量触发,这个变量也可以触发清零。

有太多的方法。请您动动脑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引用 tyfe...

呵呵。。。

偶的确不懂编程。

编程什么样子的呢?

偶只知道使用。

嘿嘿。。。

由于使用中很多程序的自以为然,以及编程人员的自以为是,才造成了很多可笑的错误,呵呵。。。偶就是通过这些幼稚的错误动脑子想出来的。

偶在第一个回帖中说过了,你提供的这个程序没有清零程序部分难道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这段程序你读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这段程序你读了吗?

经您这一提醒,偶又认真的读了帖子内容,不错有累积量的清零程序

先前回帖没认真看,对此深表谦意

厂里的累积都是把清零触发用计数器时间触发和清零程序在一起,并且累积量进入的模拟瞬时量有溢出判断程序,看习惯了,就想当然得出结论。

一叶障目,让高手笑话,惭愧!!

网友C:
 下载来看看,看看清晰思路

网友D(2015-11-10):
貌似不错,我说说吧,流量累计就是一段加法程序

网友E:
基于OPC的wincc数据采集!!!!!

网友F(2015-12-23):
L    #VALUE

L    #tCYCLE

*R

L    #tINTERVAL

/R

L    #ACCUM

+R

T    #ACCUM

T    #TOTAL

这段程序有问题吧?实时流量换算为t/h,怎么这么做呢?

楼主(2016-02-15):
更新!!自己顶一下。

网友G:
经典顶起来……………………

网友H(2016-04-02):
难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

网友I(2016-11-25):
大哥,你要火啦。谢谢分享

网友J:
下载来看看,看看清晰思路.

网友K: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L(2017-02-05):
打撒打撒发撒打发公司的分公司地方

网友M: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拜读一下!

网友N(2017-05-04):
使用人工触发清零,虽然能够实现累积量的清零作用,也能够在现实中应用很多。

但总感觉这种清零模式还是欠缺一点,稍大一点的生产区都有日报表、周报表和月报表。

这样的报表模式一般都是设定在一天、一周、一月的固定时间内自动存储生成,然后在自动触发自动清零,这样的模式就不是单单的人工触发清零能够完成的。

所以在程序块中还应该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一个自动清零程序比较好。

网友N:
使用人工触发清零,虽然能够实现累积量的清零作用,也能够在现实中应用很多。

这样的报表模式一般都是设定在一天、一周、一月的固定时间内自动存储生成,然后在自动触发自动清零,这样的模式就不是单单的人工触发清零能够完成的。

所以在程序块中还应该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一个自动清零程序比较好。

网友N:
使用人工触发清零,虽然能够实现累积量的清零作用,也能够在现实中应用很多。

但总感觉这种清零模式还是欠缺一点,稍大一点的生产区都有日报表、周报表和月报表。

这样的报表模式一般都是设定在一天、一周、一月的固定时间内自动存储生成,然后在自动触发自动清零,这样的模式就不是单单的人工触发清零能够完成的。

网友N:
使用人工触发清零,虽然能够实现累积量的清零作用,也能够在现实中应用很多。

网友N:
SAVE

BEU

程序段2中输入

NW2:   NOP      0

       L        #INTERVAL

       DTR

       T        #tINTERVAL

       L        #CYCLE

       DTR

       T        #tCYCLE

程序段3中输入

L    #VALUE

L    #tCYCLE

*R

L    #tINTERVAL

/R

L    #ACCUM

+R

T    #ACCUM

T    #TOTAL

程序段4中输入

SET

SAVE

BEU

网友N:
上位机的报表自动保存也是变量触发,这个变量也可以触发清零。

有太多的方法。请您动动脑筋吧。

网友O:
正有一个项目用到,看看,学习,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此帖授精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Q(2017-06-29):
学习,谢谢大神分享!    学习,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R:
免费的吗?STL看起来不习惯!

网友S(2017-08-12):
好东西,学习了,好多地方都有用到!!!

网友T(2017-09-29):
好帖,值得拥有

网友U:
谢谢楼主分享精神共同学习

网友V(2017-11-29):


网友W:
保存了,以后用的到

网友X(2018-01-14):
不错啊,系诶写

网友Y(2018-03-17):
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Y: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Y: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Z:
学习一下,感谢贡献者

网友AA(2018-04-21):
位机的报表自动保存也是变量触发,这个变量也可以触发清零。 有太多的方法。请您动动脑筋吧。

网友AB: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AC(2018-06-28):
罗斯蒙特8705TSA025C1M0NQ法兰式电磁流量计

德科蒙过程控制(武汉)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

联系方式:027-51013516

手机号码:15387119297

工作QQ:1963375556

公司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中南国际城D1-901室

罗斯蒙特8705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应用中也能提供持久可靠的性能。全焊接结构提供了气密密封,可防止潮湿和其他污染物。密封外壳通过保护所有内部组件和布线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能确保最大的传感器可靠性。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接线盒可在现场轻松进行维修,无需更换整个仪表。

产品规格

准确性 在13:1流量转向时,体积流量精确度高达0.15%,在40:1流量下超过0.25%

线的大小 ?-36英寸(15-900毫米)

班轮材料 PTFE,ETFE,PFA,聚氨酯,氯丁橡胶,Linatex天然橡胶

电极材料 316L不锈钢,镍合金,铂,钽,钛

法兰等级 ASME B16.5级150-2500DIN PN 10-40AS 2129表D和EAWWA C207表3 D级(仅限30-36英寸)

淹没保护 IP68(推荐使用密封电缆密封套)

互换性 兼容所有8700系列变送器

与传统变送器兼容:8712D,8712C,8732C,8742C

特征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完全焊接的传感器外壳提供了气密密封

使用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接线端子可以在现场进行维修,从而避免过程停机

采用可选的二级密封隔室捕获任何潜在的工艺流体泄漏,以包围电极

采用全焊接传感器外壳,确保在最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

使用可选的衬里保护装置防止安装损坏和前沿磨损

采用无障碍设计,无需移动部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护和修理

订购信息

型号  产品说明

8705  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衬里材质

T     PTFE

电机材质

S     316L不锈钢

电极类型

A     2个测量电极-标准

口径

025   65毫米(2 1/2英寸)

法兰类型和材质

C     平焊 凸面 碳钢

法兰等级

1     ASME B16.5,150级

线圈外壳排列布置

M0    带可现场更换接线端子的密封焊接外壳

以下为我司库存型号 有需要可直接电联

1:F050S113C2EMZZZZ

2: CNG050S290NQEPMZZZ

3:F050S113C2EMEZZZZ

4:CNG050S239NQFPMZZZ

5:F050S113C2EMZZZZ

6:CNG050S239NQFPMZZZ

7:CNG050S239NQEMEZZZ

8:CNG050S290NQEPMZZZ

9:CNG050239NQFPMZZZ

10:K050S176NZTI16AEPEAZZZ

11:K050S113NZTI16AEMMZZZ

12:K200S418NZTI16ABMEZZZ

13:K050S113NZZTI16AEMMZZZZ

14:K200S418NZTIQ6ABMEZZZZ

15:CF-3M-316

16:F200SA36CHAZMZIZZ

17:F200S418C2EZEZZZX

18:F200S418C2EZEZZZX

19:K200S418NZTI16ABMMZZZZ

20:K300S355NZTI16ABMEZZZZ

21:F200SA36CHAZMZ1ZZ

22:F200S418C2EZEZZZX

23:8705NSA010D9WONA

24:8705NS015D9W0NA

25:8705NHA020LMW0KDB3Q4DT

26:8705NHA020LMW0KDB3Q4DT

27:8705TSA040C1M0NFB3

28:8705TSA025C1M0NQ

29:8705TSA050C1M0ND

30:8705TSA060C1M0NIB3

31:875NSA015D9W0NA

网友AD(2018-08-06):
学习了,思路很不错

网友AE:
学习了,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F:
下载试下能不能用

网友AG(2018-09-14):
感谢分享,项目刚好借鉴借鉴

网友AH:
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AI:
这是语句表。看不懂啊。(つД`)

网友AJ(2018-12-18):
花钱买的WinCC教程

网友AK(2019-03-24):
c谢谢了,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AL(2019-09-09):
非常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AM(2019-12-27):
很受益。感谢

网友AN:
全套的,你也忒给力了.......HAHAH

网友AO(2020-08-13):
谢谢楼主提供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