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ukaC4机器人的逻辑编程

楼主(2015-10-10):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不执行一条“OUT 1 'output' State=TURE CONT”的程序,例子如下:

LIN P1 Vel=0.2m/s CPDAT1

OUT 1 'output' State=TURE CONT

LIN P2 Vel=0.2m/s CPDAT2

我想要的是在执行了第一条程序后机器人的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然后再执行第三条程序,现在的问题是他从第一条程序直接跳到第三条 ,大神们帮我解答一下吧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大神们快来看看!!!!!!!!!!!

网友A(2016-04-06):
你把那个cont去掉

哎呦,不错儿♪*^_^*♪……

网友B(2016-05-13):
请问你让 机器人的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 这个操作中,机器人的IO口是控制柜自带的还是后来配的一些倍福或其他厂家的IO端子模块?

网友C(2017-03-27):
应该是这个问题,加cont有提前量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cont去掉

网友D(2018-02-23):
加CONT 会预读程序,去掉就行了!!

网友E:
中间加个wait sec 0

打断预读就好了

网友F(2018-07-23):
引用 网友E:
中间加个wait sec 0 打断预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