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延时

楼主(2015-10-10):
PLC是台达的,编程软件是WPLsoft2.38,编译完下载到PLC时显示通讯延时,是怎么回事呢?是com口接错了吗?新人初学,拜托~~~~~~急!!!!!!!!憋两天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com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建议更换2.37,如果无法更换截图,我们在沟通。

网友C:
可能是根本就没通信上,检查下端口参数设置。以及编程电缆驱动是否安装。

网友D:
是不是端口的问题,看看把端口改成小于4的试试。

网友E:
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或者编程电缆问题,这个提示应该是根本就没有正常连接。

台达的编程连接你使用默认参数,站号设置为0,然后PLC拨到STOP,重新上电,一般都会自动搜索到连接伙伴完成编程通讯。

网友F:
  1. 通讯硬件线确认是否有问题?

  2. 通讯设定是否有问题?  串口驱动,串口选择,WPL的通讯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com的频率是多少

com的频率和通讯失败有关系吗?要求频率要是多少呢?我刚学,不太明白,不好意思啊,旺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讯硬件线确认是否有问题?通讯设定是否有问题?  串口...

楼主:
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通讯设置都是默认的,RS232的传输方式,COM1口,这样有什么问题吗?不好意思,我刚学,不太明白,望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讯硬件线确认是否有问题?通讯设定是否有问题?  串口...

嗯嗯,好的,谢谢啦!~~~~~~~我再看看哈

楼主:
可能是根本就没通信上,检查下端口参数设置。以及编程电缆驱动是否安装。

对:银光人生—华

恩呢,好的。3Q~~~~~~~~~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或者编程电缆问题,这个提示应该...

恩呢,好的,谢谢你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端口的问题,看看把端口改成小于4的试试。

嗯嗯,好的,谢啦

网友G:
要先设置通讯口,用过几次台达的。

网友H:
通讯设置:9600.8,N,1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先设置通讯口,用过几次台达的。

嗯嗯,好的,已经解决啦,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设置:9600.8,N,1一般

嗯嗯,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是一颗小小草 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2018-08-23):
PLC程序编译完成后下载到PLC时,无法下载,可能性很多, 软件配置错误,硬件问题都有可能, 最大可能性是软件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