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5-10-10):
请问各位师傅,有2台c200的变频器,用它们的内部PLC功能,它们之间能不能互相通讯?

网友A:
要是支持以太网通讯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可以通讯,但是需要CANopen通讯协议。

楼主:
本人新手冒昧的问一下

是不是用485通讯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讯,但是需要CANopen通讯协议。

谢谢!李工:是不是还要另外用一个PLC呀

网友C:
二台变频器通讯?有什么意义?谁主谁从?没有控制器(上位机)怎么实现通讯呢!

网友D:
李工说的的Can是可以的,在RJ-45端子上;主从变频器在多泵合流的液压系统里使用较多;C200支持的PLC指令里好像没有RS485的读写指令。。。。。所以可能的问问电通的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热心回答,看来只能用一台PLC了!又要增加成本了!!

网友E:
两变频器通讯?

那么就是两个变频器都要运行了,既然这样通讯有什么意义?使用一个信号传感器么?如此现场传感器坏了,两个变频器都不能用了。

楼主:
台达变频器可以写程序,用它的内部PLC功能就能省个PLC呢,省8,9百大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通讯,但是需要CANopen通讯协议。 内容的回复!谢谢!李工:是不是还要另外用一个PLC呀

CANopen通讯协议需要加通讯卡,台达的变频器本身支持。

楼主:
对: 李东泽 回复内容:对:hbhsshp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 内容的回复!谢谢!李工,我对CANopen通讯不懂,请问我应该看什么手册,有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