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PLC擂台第115期——如何进行PLC程序的移植

楼主(2015-10-11):
PLC擂台第115期——如何进行PLC程序的移植

   有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中,当完成一个项目之后,接着又来一个项目,项目之间的工艺相似,PLC程序也相似,也许只是个别参数或者流程控制不一样。如果我们编程的时候做好工作,那么后期的项目就轻松多了,程序块的移植,调用会让我们更加轻松的完成编程。而且可以更加便捷的检查出程序问题所在。

   那么我们一起来辩论下:如何进行PLC程序的移植,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如:

      1、规划好数据地址

      2、做好程序块的编程

      3、程序模块化

      4、编程中注意事项

格式不限,支持原创!

可以截图分享项目中你认为对选型有关的资料。

   工控PLC擂台每期一题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

  二等奖3名:10MP

  三等奖4名:5MP

     参与奖:50积分

MP有什么用?

兑换服务:以1个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欧系的PLC移植比较简单,西门子洛克威尔施耐德,自定义数据类型几乎照抄,洛克和施耐德要建立一些标签,用来对应西门子的db.举个实例,雷诺以前都用施耐德,

那时候还不是unitypro,程序也用了大量块,后来全部用西门子了317f加pnet,那些原来的标准程序都是非常好的,于是全部移植,从施耐德到西门子,非常快捷简单。但是你要是西门子移植三菱那就死了,各种不行,各种限制。搞的不伦不类。

网友B:
西门子的PLC用的比较多,基本上每次做程序就是见很多的库模块,以后有类似的东西直接调用库就行了,非常简单。

网友C:
我来学习学习,西门子的应该很简单吧 ,集成化程度高。直接调用库

网友D:
在西门子博途软件STPE7中,具有程序移植功能,用户可以实现将STEP7 V5.5中的程序逻辑移植到博途软件STEP7中,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正确率。程序移植方法如下:

  1. 在西门子博途软件STEP7中,在视图下打开的“启动”中选择“移植项目” 命令;

  2. 在“源路径”域中指定要移植项目的路径和文件名,选择一个移植格式或初始项目格式的项目;

  3. 选中复选框“不包括硬件组态”,则仅移植软件;

  4. 如果选择了一个使用移植工具创建的移植文件,则该复选框被禁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使用移植工具转换之前指定是否不包括移植的硬件组态;

  5. 在“项目名称”框中为新项目选择一个名称;

  6. 在“目标路径”框中选择一个路径,在该路径中将创建新项目;

  7. 在“作者”域中输入姓名或项目负责人的名称;

  8. 如果需要注释,则在“注释”框中输入一条注释;

  9. 单击“移植”,完成程序的移植工作。

网友E:
整个程序移植好像没那么容易,个别类似的块照搬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F:
Omron的比较方便

块移植:

直接复制程序块,然后粘贴即可;

大家可以试试看,省去了很多麻烦事

网友G:
 如何进行PLC程序的移植

我三菱Q系列的PLC移植为例:

  1. 在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就要先分好块,

  2. 在用程序的时候,直接复制,粘贴块即可!

网友H:
欧姆龙PLC程序移植步骤:

1、可以通过命令“可重复使用文件”---“另存为”把文件保存为.cxr格式文件;

2、把文件名保存到文本文件中,把.cxr格式文件的文件名保存到此文本文件中。

3、新建项目程序中,通过命令“可重复使用文件”---“添加工程”读取文本文件的内容,就可以把程序移植过来了。

文本文件中被添加的.cxr格式文件可以反复使用。

网友I:
AB的也是,直接在原项目上组态就好了,设置相应的参数。

网友J:
 欢迎广大高手的加入 +1

网友K:
松下的pro6,pro7都能很方便的建立FB,新程序中直接调用就行, 比如伺服回原点程序,写成FB,那么不同的伺服回原点只要编辑FB相应的管脚即可

网友K:
将完整的FB导出到FB库中,当新程序有相同的功能时,从库中导入就行

引用 网友K:
松下的pro6,pro7都能很方便的建立FB,新程序中...

网友L:
把所有功能单独做从功能块,对模拟量处理使用指针编程,量程设置放到上位机上进行直接改循环次数就行了,通道坏了的最后再单独写。

网友M:
和给位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N:
移植前需要完全看明白程序的功能

然后就是针对不同的系统做不同的处理吧

最重要的就是要统一规范和规则。这样为以后大规模的移植 提高效率。

我是从事DCS的 就不细说PLC具体的移植步骤了。

网友O:
一般很难遇到工艺完全一样的控制系统

要是一样,那就是设备同家公司批量生产,以前一家做焊割机的,都是焊割设备,但是

客户稍增加一个控制要求,系统无法完全移植。

————————

要想在后续的工程中应用前期工程类似的控制程序,最好做好以下几点:

1、任何一个工程结束后,文档都要认真整理。这个一方面也是客户的需求,也是为了方便自己以后查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碰到类似工程,就打开原来的文件查阅,发现里面乱七八糟的文档一大堆,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最终定稿。只有挨个打开看,很不方便。

2、要移植,先分析新工程控制流程,可以复制原来工程的工艺流程图,稍作修改。

同时复制定义变量,信号表,变量表等等,重新按新工程命名定义文档

3、图纸也可以复制修改

4、程序复制前,先定义变量表,再复制程序,再修改调试。

网友P(2015-11-16):
欧美的plc移植互相可选产品型号或复制粘贴,三菱PLC互相可切换。

网友Q(2015-12-27):
看到还没结贴,也来凑个热闹。

关于移植的问题,要基于问题域考虑,也就是实际项目的情况,现根据个人项目经验,给几点小建议,以供好事者参考:

1、用概念化的观念分析项目系统,完成高层次上概念的抽象,概念之间要力争做到相互独立,或者之间的联系尽量地少。如:工厂车间里,有输送线、储存罐、码垛机、包装机等等具备整体功能概念的单元。

牢记系统是由具备不同整体功能概念的单元组成的!!!!

2、分析功能单元中的元件,考虑其控制上的通用性,设计对应的子程序或者功能块或者FB或者FC。

3、数据地址的分配,基本原则是“相同功能,地址上相邻连续;如启动按钮有8个,就可以分配给一个字节,这样方便程序集成监控;同理,故障点也可以作相同处理。地址分配起始值时尽量采用“机器字对齐”的方式,如MD0,MD4,MD8。

此处,有个重要的编程理念,“使用中间存储器”,如M区、W区、DB,借助它们的“中间层”“媒介”“桥梁”作用实现控制逻辑和实际I/O点的隔离,减少相互影响的因素。

另外,两段不同功能地址区之间要像中国山水画或者书法那样“留白”,以备日后有I/O点数增大之需求。

4、使用符号编程。

5、在必要的地方要有注释,注意是“必要的地方”。

6、基于不同的编程软件对符号表变量表采取的编辑方式不一,可以尽量将符号表变量表及地址分配表之类的表格或者文件,使用office\excel\txt等编辑软件作处理,求其通用性,这样在不同品牌间移植时只需做简单处理即可。

7、模块化编程时,在功能上不相关的统统去掉,只保留和核心相关的,一个块只做一件事!!模拟量就只是模拟量,计时就是计时,计数就是计数,位处理就是位处理,通讯处理就是通讯处理,故障诊断就是故障诊断,要保持功能的“单一纯洁性”!

像“学生用品”这个概念包括“文具”这个概念,“文具”包括如“笔”“包”“尺子”“笔记本”“橡皮”“圆规”“小刀”等单独概念体,“包”不会让人和“尺子”混淆,“橡皮”也不会和“笔记本”混淆;当然“笔”还包括“铅笔”“毛笔”“圆珠笔”“铅笔”“水彩笔”等,但是它们有个共同点是“笔”,能写能画。

这就是基本的“抽象”的功力,你的这项功力越深厚,你运用起来效率越高。

学生A来买文具(笔记本+包),学生B来买文具(橡皮+笔),学生C来买文具(尺子+小刀),当然你要是碰到个什么都要的大户,就能发一笔小财了。

好的模块设计就像买文具一样,能够通过简单的“积木式”的搭配组合来满足不同“个性化”需求的生产要求!!

8、细致考虑工艺块之间的“接口”都需要哪些必要的参数,可能生产这种产品需要m个接口参数,生产那种产品需要n个参数,那就做两个不同个数接口参数的块。或者传送参数数据区中不同的数据单元链。

西门子PLC的编程设计理念即是前期基本“分割”功能单元后期“组合”系统要求。

哆嗦了这么多,希望观者皆有所得。

网友R:
这个案例前一阵子刚好遇到过,之前同事做的有相似的设备,后来又开发一款新的设备,由我来负责,只是伺服马达换成气缸了,然后通讯代码全部更换了,我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电路图基本没什么大的改动,只是把伺服部分的电路去掉,一些控制气缸及输入输出对着原程序改动一下,添加一些许通讯内容,省去了很多时间

楼主:
感谢大家参加,由于前段时间出差,现在结贴。

网友S:
引用 网友Q:
看到还没结贴,也来凑个热闹。关于移植的问题,要基于问题...

顶一下,说的很详尽!

网友T(2016-06-05):
移植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比从零开始设计系统多得多。

网友U:
西门子的直接用结构变量做,程序,画面事半功倍。

网友V(2016-10-11):
似乎没有看到三菱系的PLC有这样做的具体案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