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线编码器,位置环精度大约能做到多少,或者说定位精度(误差)一般能到多少?

楼主(2015-10-11):
2500线编码器,位置环精度大约能做到多少,或者说定位精度(误差)一般能做到多少?

网友A:
这个,谈不到精度,只能说重复性。从编码器的角度,重复性应该是1个分辨率。至于真正定位,电机轴定位一般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如果考虑到传动部分,看最终设备定位,就无所谓一般了,从几微米到几毫米,差多少的都有。如果看多轴插补的运动轨迹,就更没谱了。

网友B:
编码器的精度跟分辨率以及线数无关。普通编码器一般都不标这个指标,估计标了大家都接受不了。个别标出来的,有1度的,也有几分的。高精度编码器会标明这个指标。不同的型号,编码器系统精度可以高于分辨率,也可以低于分辨率。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回答。当快速定位减速的时候,电机会不会由于惯性超过设定位置,这样定位就不准了?

网友A:
电机会不会由于惯性超过设定位置

有可能

这样定位就不准了?

电机自己会转回来的

楼主:
电机会转回来,但这样不是已经超过设定了吗?比如进给,这样不就是多进给了一段距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