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风机无故跳车

楼主(2015-10-11):
请教各位大侠,S7-300系统控制风机,外部停车信号未到,在HMI上显示状态到了,系统也做出了输出是怎么回事.PLC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监控一下PLC程序吧,没有条件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B:
确认停车输出点是否坏了,没有的话就不是PLC的问题了,可能是程序,也可能是你的硬件控制有问题

网友C:
看程序吧,是不是有类似保护调停的程序。

网友D:
估计程序里面有风机压力或流量保护程序,压力、流量达到连锁条件就会自动停止风机。

而现场压力、流量仪表的信号在程序里面没有做过处理,比如短路、断路、超程、进水、松动等原因而输出突然跳变为地域4毫安,或大于20毫安信号,此时程序里面执行连锁保护措施。

这样的情况应该查找程序是否有连锁保护,最好在界面上设置一个确认按钮后在连锁,或者摘除连锁只做报警功能,而停止风机需要人工确认才能动作。

网友E:
硬件的问题不大,应该是软件的问题,监控程序。

网友F:
建议直接从程序查看   您确定的输入信号到底是这么确认的~~

网友G:
监控一下你的PLC程序   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会这样了

网友H:
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一些联锁信号条件达到了。

网友I:
已经找了好久了!谢谢了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