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维码程序

楼主(2015-10-11):
请教我要达到的目的:我是要将产品扫描后得到的数据与PLC里设定好的数据进行比较,与设定数据一致后,然后在输出一动作,比如:加料防错,只有所加的料与罐里的料相同时,罐盖才打开。要达到这个目的,请问要怎样做呢?
硬件为:FX2N-48MT 及维纶触摸屏+二维扫描枪

网友A:
先确定好二维码扫描后得到的数据是什么,然后再在程序中编写设定好的数据,注意两个数据的类型确保一致,不一致得写转换程序,再一个比较程序就好了。

网友B:
只要plc与扫描枪通讯成功,其他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plc与扫描枪通讯成功,其他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