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问题----24V200W电机电源线可以和8芯编码器线走一根线吗

楼主(2015-10-11):
如题,我们想把3芯电机电源线和8芯光电编码器线设计成一根线,电机额定电流不超10A,请问一下有这样设计或使用过的朋友没???抱歉我没积分了,十分感谢!!!!!!

楼主:
主要担心电磁兼容不好,使编码器信号传递受影响

楼主:
跪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A:
貌似不行吧,10A对于电磁兼容可能达不到要求吧,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这样用过?

楼主:
其实达不到10A   如果将编码器线屏蔽起来呢

网友B:
还是分开走安全哦。。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信号规范不是随便写出来的,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信号和动力要分离,但从节约看前人们比咱们更讲究节俭,前人们的规范咱们后人还是要遵循的。

网友D:
合并成一根线肯定不行,严格来说甚至分开两根线都不能放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信号规范不是随便写出来的,都是经过实...

我们主要想将总线束直径降下来,如果各自屏蔽起来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并成一根线肯定不行,严格来说甚至分开两根线都不能放一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合并成一根线肯定不行,严格来说...

我也不确定,我们电机功率较小,如果能走在一起直径能明显降下来。现在不确定能用不所以还不敢让厂家做

网友E:
这种线缆可以!

不过DC24V电源线需要双绞再跟电机地线一起做屏蔽层,同时编码器信号线同样需要做双绞+屏蔽层,最后再合并在一根电缆外层加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线缆可以!不过DC24V电源线需要双绞再跟电机地线...

大哥,这种线缆您之前用过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这种线缆可以!不过DC2...

我们电机是24V三相电机,200W一下,平时都是一个大线束布置在机械臂上

网友F:
最好不要,不过可以试试,试过给我们说一下也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G:
EMC  EMI  能力达不到的最好不要这样搞   不怕以往就怕万一   返工是很恼火的意见事情

网友H:
不能省的最好不要省,要不然做无用功不说,还得返工

网友I:
还是按规范来吧,不要在这方面节省,如果产生干扰还得返工,反而得不偿失。

楼主:
对: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还是按规范来吧,不要在这方面节省,如果产生干扰还得返工...主要从美观上考虑的,我们机器人六个轴,挂18根线,太粗了挺难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这种线缆可以!不过DC2...

我们给汽车生产线的随行小车(电机是DC24V,300W,编码器是增量式3000脉冲编码器)都是如此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谢谢,我也认为应该可以。

网友J:
动力信号走一根电缆用过,不过电缆是定制的

网友K:
放一起用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网友L:
    最好是分开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