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和三菱FX的485通信

楼主(2015-10-11):
现在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和三菱FX通过485通信,这样设置连不上,请问需要怎样设置才可以?

网友A:
我记得我发表过,怎么设置也忘记了,

plc参数清除下,下载时参数也要下载,下载完后plc重启试试。

网友B:
FX编程口的设置应是:9600 7 1 偶。

网友C:
楼主,两个站号都是0,怎么连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两个站号都是0,怎么连接啊?

 就是这个站号设置的不对

楼主:
改了也不行,换了很多方式都不行啊,谁有正确配置的截图,发上来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D:
亲  把最小采集频率  改成100试试

网友E:
前面父设备0,后面设备名称:设备1,改一样试试

网友F(2018-02-05):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发表过,怎么设置也忘记了,plc参数清除下,下...

可以跟我说说吗

网友G(2018-09-27):
楼主怎么做的,打三菱的说不能用参数表设置,只能用程序写

网友G:
楼主怎么 做的,我正在弄,没弄出来,可以发示例看看 吗?                                qq邮箱:938502303

网友H(2020-03-24):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  学习学习

不行,我今天也把楼上所说的通通设置了一篇都没有链接成功。

网友H:
通讯就是不成功,搞了两天了也没有琢磨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