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触电会不会电死

楼主(2015-10-11):
我们国家采用10kv不接地供电,如果单相接地时,

可以正常供电不会对重要用电设备有影响,保持

供电的稳定性。想问如果人单相触电会不会电死,

会有电流流过人体吗?

网友A:
不一定会死,如果你直接接触到那就危险了,或者触电无人急救,电流嘛,35mA以上就会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情况容易发生的是跨步触电!

10kV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因为不能形成回路,不会跳闸,只会发信号,可以运行两小时。接地相电压为0,非接地相升高为线电压

网友B:
这个10KV一般线路较远,因为对地电容原因,大地等效于三相电源中性线,所以单相触电基本上死路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会死,如果你直接接触到那就危险了,或者触电无人急救,电流嘛,35mA以上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样的情况容易发生的是跨步触电!10kV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因为不能形成回路,不会跳闸,只会发信号,可以运行两小时。接地相电压为0,非接地相升高为线电压

不形成回路,是不是就以为着没有电流通过,谢李老师

网友:
顶2楼!1楼在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啊!

网友C:
10KV送电线路的电容电流就足以致命。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顶2楼!1楼在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啊!

网友E:
10KV只要接触就是死,没有什么电流不通过身体的,你就是一个手触摸,也是照样死!这样的事例太多了,高压触电,要么死,要么皮肤金属化,如果皮肤金属化,还不如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V只要接触就是死,没有什么电流不通过身体的,你就是一个手触摸,也是照样死!这样的事例太多了,高压触电,要么死,要么皮肤金属化,如果皮肤金属化,还不如死了呢!

没有电流不和鸟落在高压线上一样吗?怎么会电到,如果被电到电流是怎么构成回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10KV只要接触就是死,没有什么...

供电线路的电容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