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急!

楼主(2015-10-11):
有一台三菱M60S系统加工中心,B轴编码器坏,更换以后出现系统一上电B轴即自动转动一下,然后报0052 B号报警,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B轴编码器与伺服电机零位没有校准!

校准零位即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