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显示电机转速怎么不行呢?

楼主(2015-10-11):
用霍尔开关输入到西门子的I0.0上,电机每转一周输入一个零信号,再做一个计数器,用一秒钟内计数器的数值个数,乘以60,换算成习惯的转/分,现在转述很低时,每秒3个信号可以显示,当转速再增加时,计数器就不再计数增加了,也就测不出转数来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样显示转数呢?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的这种办法我没有用过,但是我们显示转速是加编码器!高速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种办法我没有用过,但是我们显示转速是加编码器...

谢谢:加编码器是另外的硬件吗?如果是在程序中解决,用怎样的方法呢?

网友B:
把霍尔开关换成高频率的光电感应开关,这样对于精度不高的可以用, 成本便宜;  想要精确控制加个编码器,成本略高

网友C:
一矢中的的一句话。

on时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矢中的的一句话。on时间短了。

谢谢!确实在磁钢转过的一瞬间,接通时间太短,那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开关在单片机程序中就用呀!还是用高速计数器呢!

楼主:
on时间短了。 内容的回复!

请教怎样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