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变频器接地

楼主(2015-10-11):
请教高手关于变频器问题。最近出现一台变频器,英威腾的,50KW。刚开始上电没问题,显示正常。因电气柜没有接地,有漏电现象。于是我把地线接上,地线检查绝对没错。结果再上电,总电源跳槽。断电检测,变频器输入有一相对地电阻不对了。估计整流管烧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整流模块损毁通常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

    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直流短路、制动电阻和制动斩波器短路、过电压、电容短路、IGBT损坏,保护失效或过大等,如电流检测电路和模块温度检测电路失效或故障,对模块起不到有效地过流和过热保护作用,因而造成了模块的损坏。主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容量容量下降或失容后,直流回路电压的脉动成分增加,在变频器启动后,在空载和空载时尚不明显,但在带载起动过程中,回路电压浪起涛涌,逆变模块炸裂损坏,保护电路对此也完全失效。

     对已经多年运行的变频器,在模块损坏后,不能忽略对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容量的检查。电容的完全失容很少碰到,但一旦碰上,在带载启动过程中,将造成逆变模块的损坏,逆变模块的容量选取,一般应达到额定电流的2.5倍以上,才有长期安全运行的保障。如模块选用偏小,此类变频器不但在运行中容易损坏模块,而且在启动过程中,模块常常炸裂!

网友B:
50KW变频器就这么运行?这个供电系统一定是TN,外壳为什么没接零线?如果接零线,故障早就暴露了,也不会有漏电现象。

楼主:
没有带负载,是零地分离

楼主:
谢谢,指导。是空载情况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