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yPass功能

楼主(2015-10-12):
一直觉得台达HMI的bypass功能非常好,但一直未能试成功。我的方法如下,请大师们看看哪错了?

1、触摸屏直接用USB线和电脑相连。

2、在屏上画一个进入系统目录的按钮,然后下载到触摸屏。在触摸屏里按下【进入系统目录】按钮,进入系统画面,将里面的上下载模式从标准改为Bypass,COM1→COM2。

3、用WPLsoft做一个程序,并将下载方式改为DirectLink(USB)。

4、从WPLSoft上启动下载,结果就报错了【USB can't contact】.

上面哪里错了,请指教。我的屏是B07411

网友A:
首先你要咨询台达客服,你的支持不支持这种功能,然后在找为什么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