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简单检测无刷旋转变压器的好坏

楼主(2015-10-12):
依照我的理解,无刷旋变原理就是给定子环形变压器(输入绕组)通电励磁后,转子由于电磁感应产生变化的电流,然后再使定子的输出绕组,输出感应电动势。现在我的情况是转子通常会出问题,想找出一个简单实用的检测转子是否合格的方案。

网友A(2016-12-15):
您好!有机器视觉产品质量检测,可以随时来电咨询,谢谢!

官网:http://www.vogreat.com (官网首页最下方有相关电子文档资料下载)

微信公众号:vogreat

手机:13694230642 胡工(QQ:44023979   微信号:13694230642)

邮箱:13694230642@139.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礼传西街1号东承大厦B座701室(广州地铁6                     号线浔峰岗站旁,广州火车总站6公里远)

机器视觉产品外观质量检测分析系统(尺寸色差缺陷定位方向检测)

一、产品介绍

沃佳软件自主研发的一款多功能机器视觉检测产品,主要功能包括视觉检测分析、图像识别、自动计数、批量扫码等。

二、性能参数:

专业嵌入式机器视觉检测主机设备,配置多点触摸15寸电容屏

•计数检测精度:误差低于0.03%

•尺寸检测精度:误差低于0.001mm

三、6大功能描述:

1. 尺寸检测(长、宽、高、厚度,内外孔径尺寸,圆形、多边形、间距,对角线长度)

2. 瑕疵分析(黑白点、划痕、污点、头发丝、布匹、胶带、色斑);

3色差检测(RGB色差、LAB色差胶带偏色布料偏色塑胶棒甲乙丙色差分级检测);

4.形态分布:

(1)螺丝有无螺纹检测;(2)金属面板多个螺孔有无螺纹检测;(3)蒜头的正面,反面,缺瓣的检测;(4)金属管道五金件的首尾方向的检测 ;(5)印刷字符、日期、LOGO的错误检测;

(6)良品里面混入异物的错误检测

5. 机械定位

(1)目标的中心坐标(X,Y)值定位

(2)目标的左手边第一个边缘的倾斜的角度

(3)通过RS232串口输出上述数据到PLC接口,PLC设备只需重新定义好检测区域的左上角坐标(0,0),以及右下角坐标(640,480),即可精准对应抓取机器视觉定位的目标。

6. 方向检测

(1) 金属管道的头尾方向检测

(2) 金属器件的左右方向检测

(3) 物体表面缺口方向检测

(4) 物体表面四条边切边判断特殊特征检测

(5) 物体表面特殊方面指向检测

7. 气密检测

  (1)热水器内胆的水中漏气气密性检测

  (2)灭火器内胆的水中漏气气密性检测

  (3)各种其它类型的密封性内胆的水中漏气气密性检测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8. 五金检测

  (1)检测是否缺少螺纹

  (2)检测螺纹是否齐全

  (3)检测螺纹大径

  (4)检测螺纹小径

  (5)检测螺钉直径

  (6)检测螺间距

  (7)检测螺纹牙型角度

  (8)检测螺纹有效距离

  (9)以及其它各种五金加工件的加工规格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9. 印刷检测

  (1)检测齿轮状金属片或者塑胶片是否缺少齿轮

  (2)检测齿轮状金属片或者塑胶片是齿轮牙型是否不齐整

  (3)检测齿轮状金属片或者塑胶片是否缺断裂

  (4)检测其它齿轮形状的产品的齐整度规格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5)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偏离中心

  (6)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偏离边际指定位置

  (7)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过粗

  (8)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过细

  (9)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有黑点

  (10)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有瑕疵

(11)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有重印

(12)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有少印

  (13)以及其它各种印刷加工品的印刷规格

      上述九大核心功能,已由标准版产品缺陷机器视觉检测系统配置拥用,用户可以一机多用,即在一个单位时间内,使用同一套设备,使用检测完一种目标,一种类型,一个场景后,可以快速切换到下一种目标,下一种类型,下一种场景的检测。只需要调整操作界面上的阀值和特征长宽的上下限值,就可以切换到下一个检测种类,具有非常强大的检测种类适应性,无需用户再去多买其它种类的机器视觉检测设备,真正做到一机多用。

公司简介

广州市沃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嵌入式软硬件开发及机器视觉检测核心算法研发逾10年。多功能机器视觉检测仪,主要功能包括工业测量、视觉定位分析、产品质量检测、模式识别判断、机械联动控制等。

公司多年来定位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全方位服务于中国精密设备制造行业。拥有多款VG标准产品系列,以分类镜头为主,可配合工业机器视觉系统中的各款相机,在定位、识别、检测、测量等各种应用中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