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PLC控制,如何通过按钮控制伺服电机转动1MM?

楼主(2015-10-12):
如题,替军团成员求助大家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实现的方案

网友A:
楼主能在叙述详细点吗,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B:
谁规定的伺服电机一定要PLC控制,伺服本身就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有使能、有速度信号就运行呗。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日本电产三协伺服电机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在叙述详细点吗,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以前在厂里用伺服放大器控制过电机正反转,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日本电产三协伺服电机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能在...

楼主说明书我看了看,这种伺服驱动器,可以有多段速控制和模拟量控制!

网友A:
楼主,这是我看到的说明书,模拟速度指令,内部速度指令!

网友E:
可以用内部位置指令

网友F:
使用内部定位指令,设置好相应参数。

网友G:
国产伺服系统有多段位置控制,在驱动器中设置好每段位置的长度,用固定的外部触发即可实现控制。(如汇川)

网友H:
现在东方电机和yamaha等都是单点控制发脉冲的,比如说给一个信号接通伺服驱动器,就能走这个位上设定的距离,精度在0.1mm。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国产伺服系统有多段位置控制,在驱动器中设置好每段位置的...

这个 好

网友J:
调节好电子齿轮,按钮用来发脉冲即可

网友K(2020-06-16):
用内部定位指令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