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分类

楼主(2015-10-12):
1、电容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为电容的变化。如电容式线位移、角位移传感器使电容器极板位置的相对变化,从而改变电容量;电容式液位计将液位高度变化转换为电容量的变化;电容式荷重传感器通过弹性体的变形改变电容器极板相对位置使电容量变化;电容式振动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厚度传感器、同心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亦是将被测量的机械振动、加速度、厚度、偏心度、湿度等转换为电容量的相应变化。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电容量的变化转换为易于处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或通过振荡电路转换成频率信号。

2、电阻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为电阻的变化。如铂电阻、铜电阻温度传感器,是将被测温度转换为电阻值的变化;热敏电阻亦是将被测温度转换为半导体电阻值的变化;电阻应变式传感器是将被测的荷重(力、重量)、扭矩、转矩、拉力、张力、速度、加速度等转换为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变化。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电阻的变化转换为易于测量的电参数,如用电桥将电阻变换成电压或电流输出;用振荡电路将电阻的变化转换成频率等。

3、互感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为互感的变化。如差动变压器式传感器,被测量通过机械部件的传递将被测量的变化转化为差动变压器铁芯的位移,使激磁绕组与测量绕组间的互感发生变化;电涡流式传感器是通过被测量的变化转化为测量线圈与被测物体之间的距离变化,使互感量产生变化,导致测量线圈的电感量变化等。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互感量或互感电势的变化,转换为易于处理的电压或电流变化、也可以将互感变化引起的电感量变化转换为电压、电流或频率变化。

4、电感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为电感量的变化。如电感式线位移、角位移传感器通过改变具有铁芯的电感的铁芯相对位置,使电感量随被测位移变化;速度、加速度传感器也是铁芯随速度、加速度变化使传感器电感量变化;电感式压力传感器则是弹性元件感受被测压力而产生变形,弹性体的机械变形带动传感器铁芯位移使电感量变化。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被测量的变化而产生的电感量变化变换为易于处理的信号形式,如采用电感电桥将电感量变化变换成电流或电压的变化;用振荡电路将电感量的变化转换成频率的变化。

5、电流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为电流的变化。如光敏二极管它接收到被测光后,将光的变化转换为输出电流的变化;电流电离室,它接收到核辐射之后,将核辐射强度的变化转换为电离室输出电离电流的变化等。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由传感器输出的微弱电流进行放大,变换成较强的电压或电流。

6、电荷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成输出电荷的变化。如压电式传感器,敏感元件为石英或压电陶瓷等。可用于振动、加速度、涡街式流量计等等。压电片受力之后会转换为束缚电荷输出。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电荷的变化转换为较强的电压或电流输出,这种电路通常称之为电荷放大器。

7、脉冲(数字)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变换转换成脉冲序列或数字信号。

传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分为三类:

①增量码信号增量码信号的特点是,被测量值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变化周期数成正比,即输出量值的大小由信号变化的周期数的增量决定。采用光栅、磁栅、激光干涉法等测量位移时,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为增量码信号。

②绝对码信号绝对码信号是一种与被测对象的状态相对应的信号。如码盘,它的每一个角度方位对应于一组编码,这种编码称为绝对码。绝对码信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不管测量过程中发生什么情况,干扰过后,一种状态总是对应于一组确定的编码。

③开关信号开关信号只有0和1两个状态,可视为绝对码只有一位编码时的特例。如行程开关、光电开关等传感器的输出就是开关信号。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对于脉冲序列输出,它进行脉冲计数并转换所需的信号形成;对于编码信号,它是将编码输出转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

8、电压(电势)型这类传感器是将被测量通过敏感元件转换为电压或电势的变化。如热电偶,被测温度的变化通过热电偶感温转化为热电势的变化;光电池感受到温度(红外光)的变化后,将其转换为光电池输出电势的变化;霍尔元件可将被测的磁场强度或电流变化转换为霍尔电势的变化等。

传感器电路的作用是将这种微弱的电势或电压变化转变为较强的电压或电流变化。

网友A:
种类很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