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保温杯恒力矩抛光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10-12):
一、简介

保温杯恒力矩抛光机,主要应用在保温杯行业,目前保温杯的表面抛光(精细抛)主要还是人工抛光,机器抛光还没有普及,恒力矩抛光机主要使抛光轮与保温杯之间的摩擦力保持一致,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位置控制。

二、工艺设计及硬件选型

工艺设计:1:将带加工的保温杯放置在模具上(左右两个适合上料和下料,减少上下料间隔)。

2:调整好近点位置,抛光轮转速,以及抛光所保持的力矩等参数后,启动程序。

3:将保温杯快速送到指定近点位置后转力矩控制进行抛光,主抛光轮上下循环抛光。

4:在抛光结束后,退回设定位置。

硬件选型:PLC选取LX3V-1412MT,触摸屏选取LEVI-700LK。双伺服,三变频器。

三、画面简要介绍

1、主画面:该画面主要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加工数量等基本数据及切换画面功能。

2、手动画面:可在该画面对设备进行手动调试。

3、参数画面:可在该画面设置工艺的基本参数。

四、程序部分简要介绍

1、伺服编码器反馈:由于力矩模式下,位置不定,根据摩擦力的变化而移动,此时就需要根据伺服编码器反馈回来判断当前位置。

2、与变频器通讯:PLC与3个变频器通讯控制频率。

五、难点总结

1:主抛光轮抛光开始前,需将伺服位置控制改为力矩控制以保证抛光力度一致,3个抛光轮转速都是通过PLC与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来进行设定,伺服的力矩目前应用外部电位器进行调节,后期可以换模块或BD板。

2:在抛光结束后,退回的设定位置在力矩控制时无法通过PLC本身的脉冲寄存器来记录,只能通过伺服编码器反馈来记录实时位置,所以才能退回固定的准确位置。